漏电测量

楼主(2017-01-04):
请问,如何用万用表测量设备是否漏电,原理是什么,带电测量和断电测量如何测,说的越详细越好,求一个安全且可靠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带电测量设备是否漏电,一般常用测电笔进行测量,当然万用表也可以测量,两根笔针,一根接漏电体,一根接插座盒的地线或者零线。
断电测量设备是否漏电,也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常用电阻档或者蜂鸣器挡位测量设备的外壳和电源进线的导线是否接通。

网友B:
漏电较小,看1楼,想知道详细漏电电流,用卡表。

网友C:
漏电不是用兆欧表么,其他跟测电压一样

网友D:
测量绝缘最好是用兆欧表,万用表只是初步判断。

网友E:
就是,用摇表量一下绝缘

网友F:
漏电轻的话用万用表不容易测出来

网友G:
带电测钳表、测量是否有漏电流;断电测量可能用万用表10K档测量进线端与地或者设备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380V以不小于5000欧为合格当然这个值越大越好

网友H:
用摇表测线路绝缘,也可以用万用表测线路阻值,分路分段检测

网友I:
实际的判断方法,可能会根据现场情况和具体条件而定,加上积累的经验知识等;又分为已怀疑“漏电”和检测是否“漏电”。
另外,需先明确“漏电”的概念,什么情况下或什么现象算“漏电”。

网友J:
断开电源,采用绝缘电阻表测量。

网友K:
断电后简单的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火线与地线电阻,阻值越大越好

网友L:
我曾经随一位得过市一级技术能手称号的老板去为一位事业单位的领导的别墅查找漏电故障,他用万能表X10k档测量到某一根相线对地(PE)线的阻值有10k左右,就硬说这就是漏电故障点,我笑了笑叫他用漏电开关接上通电试一下,看漏电开关跳闸不,结果使他蒙了。

网友M:
技术能手??
冒牌子

网友N:
     我查找漏电部位的方法通常都是采用先断开所有的负载设备,试送电以判断是线路漏电还是负载设备漏电;然后断电采用分段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来查找漏电部位。不知各位大师是否有更好的检测方法,敬请赐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我查找漏电部位的方法通常都是采用先断开所有的负载设备,试送电以判断是线路漏电还是负载设备漏电;然后断电采用分段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来查找漏电部位。不知各位大师是否有更好的检测方法,敬请赐教。

通常就是用这种方法查找漏电故障。

如果你懂得“优选法”的话,可以根据现场线路及负载的实际情况,分段(分支路)通电检查查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