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我厂的太阳能热水器的加热管断路不加热了,昨晚来了几个就连万用表都不会用的师父,我就跟他们说发热管烧了换条发热管就好,当时测量到有34欧姆的电阻左右1500W的发热管昨晚换好了上了几十升的水,过了1个小时看到温度竟然没有升起来哦。
今天早上一样没有加热起来,在仪表处测量发热管又是断路的,仪表有电压输出,拆掉加热的2根线短接,爬上厂棚拆开接线端子,测量到仪表的线是短接的,再测加热管电阻几十兆欧,再测加热管对太阳能外壳打铁,有时候没电阻,有时候有100多千欧的电阻,再测又没有了,再次接上线,去到下面仪表测量,竟然又有30多欧姆的电阻,接上线,直接卡住电流,按加热有6A多的电流,就一会就没电流了,再测电阻又是断路的!现在和人怀疑2个原因,1就是加热管是坏的,二就是仪表到加热管的线似通非通有点接触不好,这个晚点我在太阳能处接1个1200W的发热圈,再测能正常工作不,要是可以就能排除仪表到太阳能的线的问题了,就是加热管的问题对吧?你们怎么看?

网友A:
电加热管的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B:
这情况线路问题成份多

网友C:
对,加热管处接个负载,最好 2KW 以上(对付你说的似通非通),再并列一个白炽灯当指示灯。
这种现象我在一个学校碰到过,好几个师傅修过没找到原因,后来我去换了线就好了,
原来用的是橡胶线,长久设备我很感冒用橡胶线,我一般通常用 RVV 线穿管或单线穿管。

网友D:
太阳能加热管应该是220V输入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下加热管的阻值,太阳能加热应该有温度控制器。检查下水位温度控制器。

网友E:
这个问题对于自控人士就是再小不过的问题呀

网友F:
加热管质量不好吧

网友G:
根据你所描述的,加热管有三十几欧的电阻,上电加热有六安多的电流,那就证明加热管是好的,依我看,问题就出在连接线上,虚接,或者线内断,似断不断!
  排除法,替换法,是最常用也是挺有效的方法,把怀疑对象列出来,一一排除,

网友H:
来回检测也是麻烦,就像楼上说的,使用替换法,找条电缆替换下试试

网友I:
就三样东西,太阳能控制表、导线、加热管,不算很复杂的吧!

网友J:
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K:
拿上对讲机,上电检测加热管处有电没。

网友L:
控制器触点坏了。

网友M:
是不是220的接到了380?

网友N:
U2/P=R
算一算电阻是多少,照你的说法好像是线断或者是虚接。

网友O:
应该是线断或者是虚接.

网友P:
    我帮别人修的太阳能热水器电加热不能加热的原因多数都是电线氧化导致,多数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电加热的电线都是使用的铝芯线,因此出现此类问题的也比较多。

网友Q:
多检查下,问题就会出来了

网友R:
量一下仪表的输出端正常吗

网友S:
直接到现场测加热管嘛
反正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T:
卡电流检测,再把连接线检测一下,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S:
直接测量加热管断路,有时候测量对地有100多千欧,有时候又没有,接上去到下面测量又有30多欧姆啊!开加热6A多的电流闪一下又没有了,控制器有电压输出的,断电再测量加热管又没电阻了

网友U:
没问题自己多找找原因了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是发热管的问题了,我把发热管拆掉,换了个2500W的发热圈,正常工作8,9A的电流,可以确定线是没问题的了,就是为什么刚换的就烧了呢?线为没有对地啊!搞不懂,质量问题?

网友K:
回复 网友T:
到时更换好没有做检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由于是天黑匆匆忙忙换的,当时随便测量了下新的有30多欧姆电阻,坏了的是断路,后来第二天发现不加热的时候测量新换的发热管也是断路,但是有时候测量到有30多欧姆,送电有过一下电流就没了,又是断路了,还测量偶尔有对地100多千欧,后来测量又没了,现在就是发热管断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