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FB块可以添加network,可以定义M。但是如果我想用TON定时器需要在DB块中定义,现在我无法在DB块中ADD ROW,该怎么办

网友A:
1、在FB中直接使用M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编程习惯。
2、FB的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定义由FB来完成,你可以定义共享DB来实现你的功能,当然,在FB中使用共享DB是一个比1中更恶劣的习惯。

为什么我要用恶劣一词来描述这个不好的编程习惯,因为在FB中直接使用全局变量导致后续程序员的维护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DB块中如何增加一个定义量呢,源程序的一个DB块只有t1,t2定时器,我想再额外增添两个定时器,该怎么弄,Insert row 和Add row 都是灰色的,谢谢!

恶劣习惯,之后我会改正!现在是邯郸学步,需要改点东西,但对v13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DB块中如何增加一个定义量呢,源程序的一个DB块只有t1,t2定时器,我想再额外增添两个定时器,该怎么弄,Insert row 和Add row 都是灰色的,谢谢!

恶劣习惯,之后我会改正!现在是邯郸学步,需要改点东西,但对v13不是很了解

定义输入变量,变量类型为TIMER,从而将定时器引入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如果重新新建DB块的话可以添加 但我想在原有DB块中添加添不了

楼主:
解决了,直接在FB块上方定义接口参数,然后更新DB块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怎么导致维护困难,不明白
我们现在的程序就是FB,FC中M区、全局DB、静态都混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