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2台松下伺服电机,同一个数控系统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这两台伺服电机并接在y轴上),一台的速比是7.5 ,一台的速比是5.7,(2台伺服电机都是750w的)2台都带一个圆盘转,要求是y轴给了信号,比方说要求圆盘转90度,2台都比需一样,怎么样才能调精准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相同的减速机?

网友A:
伺服有个电子齿轮,你试试调试一下

网友B:
如果只要求电气同步的话,完全可以使用两个驱动端口,同时发出相同数量的脉冲信号给伺服马达驱动器。

网友C:
要计算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速机是一样的但是连接的齿轮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要求电气同步的话,完全可以使用两个驱动端口,同时发出相同数量的脉冲信号给伺服马达驱动器。
这种数控系统相同的轴只能设定一个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这样了,问问看有没有坛友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D:
计算电子齿轮百分比!

网友E:
只有通过伺服的电子齿轮了。

网友F:
如果要求转角相同,那就是发对应的脉冲数,规格化在伺服里做。实现同步转角。

网友G:
齿轮比设好就走的位置一样了,但同步不同步就不好说了。

网友H:
调调电子齿轮比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齿轮比设好就走的位置一样了,但同步不同步就不好说了。
这个同步不同步还真的没话说:不同伺服电机总有一些速度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