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请教,这个图是编码器的输出方式,红笔划的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输出都是6条线的

楼主:
A+,A-,B+,B-,Z+,Z-
还有两根电源线

网友A:
正反 信号,,可以

网友B:
RS422信号又称TTL差分信号,接线时反向信号一定要接的,这个差分信号就是正向信号相对于反向信号的,这种信号抗干扰能力较好
HTL信号又称推挽式(推拉式)信号,接线时反向可以不接,正向信号或者反向是相对零的,该信号兼容集电极NPN、PNP

网友C:
3楼是专业的回答。

网友D:
3楼回答专业

楼主:
422是这样的结构吗?
引用 网友B:
RS422信号又称TTL差分信号,接线时反向信号一定要接的,这个差分信号就是正向信号相对于反向信号的,这种信号抗干扰能力较好
HTL信号又称推挽式(推拉式)信号,接线时反向可以不接,正向信号或者反向是相对零的,该信号兼容集电极NPN、PNP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相关信号输出电路图

网友E:
刚好一直遇到编码器A相信号干扰的问题,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相关信号输出电路图
谢谢解答。HTL相当于图中的那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相关信号输出电路图
谢谢解答。HTL相当于图中的那个呢?
第三种推拉式,也称为HTL推挽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信号扩干扰性来说,哪一种最好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抗干扰方面TTL差分信号较好,因而TTL信号也称为长线驱动信号,适合远传

网友F:
TTL信号差分的可以,单端的不行。其实,HTL差分形式的更好。特别是针对干扰噪声环境比较复杂的场合。信号幅值越高,抗扰能力越强。 差分形式输入,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