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现场使用Q00CPU和维纶TK6070IP通过编程口通讯,由于需要生产线运行时监控修改程序,往往都是直接带电拔线,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真怕把编程口给整坏了

网友A:
呵呵;不建议带电拔,尽管大多时候是不会出事的;
但出事了只能后悔;

网友B:
不建议带电拔.编程口可能坏.

网友C:
没事的 没那么脆弱!

网友D:
能断电时尽量断电,实在不能断,调试时问题不大,但出意外那就没办法了
怎么还用Q00CPU,可以用Q00UCPU,这个CPU有两个编程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你要是怕就别占用编程口

网友F:
别怕,闯红灯也不是人人被撞死的。

网友G:
我现在都是选用FX3系列或者Q系列带U的那种,都是自带串口+USB

楼主:
以后选型时注意,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怕,闯红灯也不是人人被撞死的。
确实有危险,我拔的时候看到过小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都是选用FX3系列或者Q系列带U的那种,都是自带串口+USB
有没有选型手册可以分享下,选东西时没有的个参考,后遗症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后注意,尽量不再这样做了

网友H:
真心不建议带电插拔的!搞不好通信口就完了!

网友H:
尤其是西门子200的通信口,更脆弱!

网友I:
有点危险,还是找个一根

网友J:
RS232口或者RS485口都是不支持热拔插的,以太网口和USB口都可以热拔插。

网友K:
带电拔插有烧口的危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都是选用FX3系列或者Q系列带U的那种,都是自带串口+USB
有没有选型手册可以分享下,选东西时没有的个参考,后遗症较多
FX系列选用FX3G、FX3GA,这个都是带迷你USB口的,Q系列带后面H或带U的都是自带USB的,带H的自带那种打印机的方形USB口,带U的是那种迷你USB口

网友L:
不建议、不支持
本本被烧过的路过。。

网友M:
我是这样拔过多次`每次停电太麻烦: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不建议吧我带电插拔打印机usb数据线把电脑主板弄废了。

网友O:
现在看来以后调试的时候尽量少热拔插

网友P:
按照规定是不可以带电拔的
一般这样做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不代表就是绝对没问题!

网友Q:
尽量不要带电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建议、不支持
本本被烧过的路过。。
这么严重啊!我以后要注意了
PLC程序调试完成,要拔下编程线时还要把PLC断电吗?还从来没断电拔过

网友I:
好像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建议吧我带电插拔打印机usb数据线把电脑主板弄废了。
一直以来都是带电插拔的,停电太麻烦了,特别是在生产线正常运行时,也不能停电,只能带电插拔
以后还真的要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

网友G:
USB本来就是支持热插拔的:但是注意在数据传输时不要拔就行了

网友R:
不建议带电插拔的,时间久了,要不电脑挂,要不PLC通讯口挂

网友S:
如果突然断电与带电插拔不是类似吗

网友T:
正常是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本来就是支持热插拔的:但是注意在数据传输时不要拔就行了
往PLC里面写程序,写完后直接拔CPU处的端口和电脑上USB口应该是一样的吧?USB支持热插拔,那么CPU上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建议带电插拔的,时间久了,要不电脑挂,要不PLC通讯口挂
在实际工作中,生产线正在运行生产,监控程序完毕后,怎么退出?总不能让生产停止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建议带电插拔的,时间久了,要不电脑挂,要不PLC通讯口挂
在实际工作中,生产线正在运行生产,监控程序完毕后,怎么退出?总不能让生产停止吧!
监控完毕后软件界面不是有个停止在线监控的吗?停止监控后再退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也对啊,触摸屏是和PLC持续通讯的,但电脑联机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突然断电与带电插拔不是类似吗
对于突然断电和带电插拔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应该有保护的,不致于损坏

网友U:
尽量不要,坏过一根编程电缆

楼主:
综上讨论看,带电插拔通讯线有损坏笔记本的还有坏编程线和变成口的,以后的工作中要注意了,尽量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V:
拔来拔去的很麻烦,最好选两个编程口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V:
以后注意!想着把编程口给扩展下,但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W:
对于脆弱的通讯口来说就有危险了

网友X:
我以前,常常带电拔,没有事

网友Y:
最好不要带电操作

网友Z:
我感觉也是,最好别带电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