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一台三垦S06  5.5kw的变频器,模块损坏,现在直接用直流电供给驱动板,面板显示直流电压正常,但一运行报欠压,继电器断开。可以复位。想问下这是哪里有问题……不知道这个欠压是如何报出来的

网友A:
380V电压正常吗,开关电源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B:
看输入三相电有没有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没有

网友C:
三肯问题挺多的,环境适应性不太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开始的时候一直在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可是一直找不出,后来有人给了一个思路,既然模块已经炸坏,那么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于是在检查六路驱动时,发现光耦到模块的一个47R的电阻阻值变的很大,遂更换电阻和光耦后正常……刚开始没往这方面想,另外一台同样原因的机器,在有死区补偿时是好的,只有在死区补偿关闭时,才报欠压

网友D:
   一运行就报欠压,问题却出在驱动部分的光耦与栅极电阻,怎么会这样?想不通。请高手给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也是我的疑问,有死区补偿能正常运行的板子,那个47R的电阻变为50M左右,而不能运行的板子的那个47R电阻变为15k,这是当初量的

网友E:
大电容的问题,更换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可能是厂家的控制软件编写得不完善,错把过其它故障报为直流母线欠压故障,对检修人员形成误导,没有经验还真不好分析。

网友F(2017-02-04):
开关电源负载短路,运行了就拉低电压。三垦的直流母线电压取样监控的原理你看看就知道为什么报欠压了。当然是短路拉低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就是你这样理解,三垦电压检测好像是母线串电阻取得,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