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自学PLC,刚刚开始入门。单按钮控制起停例题,看不懂,求好心人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7-01-05):
在课本上有个单按钮控制灯亮/灭的例题,程序如图(上电后的状态)。
按下按钮,I0.00常开点闭合,W0.00线圈得电。对应的W0.00常开触点闭合,然后Q100.00线圈得电,Q100.00的常开触点闭合,实现自锁,灯点亮。
在这里我有一点不明白,百思不得姐,按下按钮,I0.00常开点闭合之后,W0.00线圈得电,对应的W0.00常开触点闭合了,这都没毛病。可是为什么最下面的W0.00常闭触点没有断开?如果断开了,又怎么能实现Q100.00的接通呢?

网友A:
单键启停的编程有多种方法,这个方法感觉不是很可靠。

网友B:
你理解不了,可以换别的方法。计数1的时候通,2的时候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很多方法。这个是课本上的例题。我也模拟过了,是可行的。就是理解不了。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新手

网友C:
PLC程序要依据步骤、扫描周期来看。
W0.0在I0.0闭合时,第一次扫描周期中,常闭触点是断开的。
当I0.0断开后,再此次扫描周期中,按照程序顺序,W0.0的常闭触点又闭合了,同时由于Q100.00再前一个周期是闭合状态,所以此时Q100.00仍处于闭合状态。
程序是成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很多方法。这个是课本上的例题。我也模拟过了,是可行的。就是理解不了。不明白。
因为Q100.0这个触点的关系,Q100.0需要在下个扫描周期前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所以Q100.0的状态是在下个扫描周期更新的。
当I0.00按下时,W0.00接通,后面的Q100.0因为是常闭触点所以Q100.0接通。请注意,此时的映像区Q100.0的状态还是未接通的状态,只有在下个扫描周期前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时候才会被更新为ON的状态。
画图有助于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这下点透我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这下点透我了。谢谢!

网友E:
还没毕业吧,好好学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不要这么玩,用脚踏开关比较好,按钮有抖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脚踏开关?

网友H:
必须要搞明白PLC的工作原理才行。

网友I:
plc程序是从上到下 逐行扫描,理解数据的更新周期就明白了

网友J:
直接交替输出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搞这么复杂

网友K:
一直用交替输出来做一个按钮控制启停。

网友L(2017-03-16):
写写程序是越简单越好不要弄那么复杂,高手一看就知道不专业

网友M(2019-11-11):
回复 网友D:
那为啥W0.0不是在下一个周期刷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那为啥W0.0不是在下一个周期刷新
因为内部寄存器实时更新,不需要象IO点那样需要在扫描周期结束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状态时更新,如果你需要马上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状态,可以使用强制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指令。

网友N(2019-12-24):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O:
谢谢真好,非常不错,新手学习了

网友P:
可以参照一下plc 扫描周期。扫描周期弄明白了这个梯形图就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