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求解。

楼主(2017-01-05):
还是上次那个程序今天我用真的plc做实验..  现在问题是程序到y2下降沿就触发不了。求高手解答是什么问题。yo复位不了。程序好像只能到rsty2

楼主:
是不是m1要用常闭型号呀?ldi???

网友A:
把T0的常开触点改成脉冲试一下看可以不

楼主:
刚在网上看了会资料,好像是下降沿需要一个检出指令。我改了下大家看看

大家要是觉得行,明天我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不会哦。。。。菜鸟。。。

网友B:
回复 楼主:
换换思路,经常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在网上看了会资料,好像是下降沿需要一个检出指令。我改了下大家看看

大家要是觉得行,明天我在试试。。。。。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下降沿不可能维持到你的时间继电器T1计时时间到的。台达的PLC吗?如果是台达的PLC确实有时候边沿触发指令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在网上看了会资料,好像是下降沿需要一个检出指令。我改了下大家看看

大家要是觉得行,明天我在试试。。。。。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下降沿不可能维持到你的时间继电器T1计时时间到的。台达的PLC吗?如果是台达的PLC确实有时候边沿触发指令检不出来。
我这个是y2的下降沿来置位m1.再用m1来延时。但是好像要检出y2下降沿。好像需要什么指令。

网友D:
T0的条件、也就是说Y2置位条件是否一直存在

网友E:
谁家plc,看似不熟悉
y1接通吗?x1是不是总是接通(接通时机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家plc,看似不熟悉
y1接通吗?x1是不是总是接通(接通时机不合适)
台达。。14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T0的条件、也就是说Y2置位条件是否一直存在
y2置位后。不是一直在置位状态吗??除非rsty2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T0的条件、也就是说Y2置位条件是否一直存在
在实际测中。能执行到rst y2到下降沿这个指令直行不了。。是不是y2下降需要什么条件。rst y2这个当他条件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家plc,看似不熟悉
y1接通吗?x1是不是总是接通(接通时机不合适)
x1是碰到是接通。不是一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家plc,看似不熟悉
y1接通吗?x1是不是总是接通(接通时机不合适)
能执行到rsty2

楼主:
我的思路是x1接通来复位y2.用y2下降沿信号来置位m1.x1接通是几秒中。不是一直存在

网友F:
Y2是否曾接通过;
只有Y2从接通到断开,才会出现下降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点点醒我了y2下降沿不能直接用来设置时间。。。对对,必须要通过内部继电器来转换,,不能下降直接输出时间。我在来改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点明白了不能y2下降沿来直接设置时间,必须通过内部继电器来转换。。。

网友G:
神一样的高手,用下降沿来驱动定时器,第一次见了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段程序有问题不。

在实际测试中不能执行。好像只能执行到set y1/////
set y2不能执行为什么、手动碰x1 后面程序能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改成脉冲后是什么样的,脉冲指令是什么,,

网友E:
关键是m1为什么不动作

楼主:
我在rst y2  后面加入plf y2 在触发下降沿, 现在后面能动作 能运行了。现在的问题是前面ld y1  tmr t0 k30  ld t0  set y2  不能执行不知道为啥完整的是、 ldx0  set y0 y1   ld y1  tmr t0 k30 ld t0 set y2.

网友D:
LDP T0
SET Y2
或乾Y2置位后立即复位Y1
如:
LDP  X1
SET  Y1
LD   Y1
TMR  T0,K30
LDP  T0
SET  Y2
或者
LDP  X1
SET  Y1
LD   Y1
TMR  T0,K30
LD   T0
SET  Y2
LD   Y2
RST  Y1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P T0
SET Y2
或乾Y2置位后立即复位Y1
如:
LDP  X1
SET  Y1
LD   Y1
TMR  T0,K30
LDP  T0
SET  Y2
或者
LDP  X1
SET  Y1
LD   Y1
TMR  T0,K30
LD   T0
SET  Y2
LD   Y2
RST  Y1
谢了,晚上回去在好好试试。。。

网友H:
有的PLC型号是不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的

网友D(2017-02-06):
PLC基本都有边沿指令

网友D:
如确实没有可以用一个中断来保持前一采样状态就可以实现边沿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