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2017-01-05):
这类标示如何可以在电路图中找到?

网友A:
进口设备吧

网友B:
这种标贴方法一般进口设备上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进口设备,坏掉不会修,连图纸看不懂

网友C:
不会吧,,图纸不知道吗。连接触器的符号不、、

网友D:
上面的是图纸编号和区域,下面的是这个件的编号。你的第二张图看得人直迷糊。

网友E:
老外的设备一般还是挺好修的  我们厂有台拉丝机 就是老外的  报警做的相当好 能报出具体那一个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F:
结合图纸看看,慢慢就看懂了。
更换元件的时候别忘了标示牌。不然下次就不好找了哦。

网友G:
材料是西门子的,如果图纸应该是采用欧洲的标准,比较容易看

网友H:
老外作图还是很专业的,你可以按照提示对照一下图纸,应该就找到了

网友I:
老外的看习惯了,很好找什么联锁什么触点。不像国产

网友J:
贴点图纸上来看看呢,应该挺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贴点图纸上来看看呢,应该挺好找的

网友K:
进口设备的图纸最上规矩,图纸上的每一个元件、触点的代码,在设备上都可以一一对应,并能非常方便的找到。

你设备上黄色标签的文字,就是元件代码,应该可以在图纸上对应。

网友J:
就按图找啊,= + -
最好问厂家要一份pdf版本的,查起来更方便

网友L:
这个应该是德国设备,德国图纸还是比较容易识读的,这个元器件代号应该是K121,你在图纸的元器件列表里找到这个代号或者型号,这行后面应该会标示这个器件的位置。每页图纸纵向和横向都有分区。这个是中间继电器,你在图纸上找到线圈的位置后,下面一般都有辅助触点的位置代号。这样就方便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M:
首先从常用的制图软件说起:
一CAD电气版本可以自动生成辅助触点。
二EPLAN也可以自动映射辅助触点。从你图纸照片结合进口设备判断可能是EPLAN,至于说图符代号现在除了日系之外,基本都通用的。
三器件代号名称应该图纸集前页有命名规则,一般都是类似你拍的那个器件PFZ2.3102与图纸PFZ2.1201有关系!自己找几个器件验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图纸与元器件不是一致的,我随便拍的,我的意思是怎么可以根据元器件的标号可以快速找到电路图的页码

网友M:
回复 楼主:
器件代号与右下角的名字,即我答复红色字样部分两者关系。你试试,祝你找到结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进口设备的电器标号基本上是分片的,一个部分的有一个部分的代码

网友N:
这个应该是对应图纸上的设备标识符,欧洲的设备大部分这样,每个设备对应的符号,内部代号,图纸编号在元器件上都体现出来了,关键还是要把图纸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怎样才能根据元件上的标号找到电路图中所对应的页码

网友N:
回复 楼主:
没见到你的图纸,不好说。我这里有份意大利的图纸,前几页还标出来了,教你怎么看图纸。

网友O:
老外的图纸很好看的!

网友P:
老外的图纸做的还是比较用心的,一般依据标注都可以在图纸上找到。
看过一份老外的图纸,PDF版的,单一元器件都做了链接,通过点击可在不同页码之间切换,查找起来不能再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是一个菜鸟,我最想用那一串数字就可以快速找到该元件在电路图中的位置。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数字所代表该元件在电路图的页码

网友Q:
看习惯就好了

网友R:
自定义的文字代码,图纸首页应该有标识的

网友S:
这就是一台德式设备的电路图,他的每一个单元都表示的很清楚,没有啥难度的,每一路线路的走向他都是一一对应,很好理解的。你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T:
工艺就是比国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