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接手一台西门子M430-30KW变频器,无显示屏,不能启动。模块正常,不知从何处下手。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先找个屏或量下直流电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压正常

网友B:
任何方式都启动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任何方式都不行

网友C:
确定机器是好的? 测量一下控制端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命令给定源和频率给定源,P0700和P1000分别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里没有显示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之前一直好好的突然怎样都启动不了了,还是第一次使用没有面板?
如果是前者,建议检查变频器和电机接线有无脱落,螺丝是否拧紧等。
如果是后者,建议找个面板调一下参数。

网友D:
先找个屏看一下参数吧

网友E:
还是先找到BOP操作面板再说吧!

网友F:
先买个430的操作面板,不然啥都做不了

网友G:
控制板 坏了 ???

网友H:
BOP面板车先配个再说吧;
二眼一抹黑,在那瞎猜;

网友I:
不是说starter软件或者Drive Monitor可以连变频器吗?
如果可行,这个方法也可以试试,不用面板

具体我也没试过,提供一下参考,呵呵

楼主:
已经确定故障点了,是A788J电压检测故障。但是手里没有A788J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