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总漏电跳闸啊

楼主(2017-01-05):
就是这个东西。这里都是新布的线,用了一周啥事没有。今天突然跳闸,总提示漏电。把剩余电流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感觉新线路不应该有事,但是问题又该出在哪呢?

网友A:
测试过吗,直接接一段线路试一试

网友B:
带的什么设备
是不是有接地地方
方便的话带一箱看看,确定哪相引起的。

网友C:
使用绝缘电阻表测量一下。

网友D:
新线路不能凭感觉说不漏电:搞不好老鼠咬了呢

网友E:
总进线加漏保吗,也许启动电流太大冲击也有可能啊

楼主:
办公室里面的,基本都是单相的。电脑,空调之类。

网友F:
用摇表测下开关出线三相电缆对地绝缘是多少(测之前所有负载要隔离)

网友G:
检查进线和出线,换一个普通漏保试试

网友H:
注意电脑可能是最大嫌疑。设到500ma试下。也可能是漏报的问题

网友I:
负载一路一路的测试 其它负载脱开这样来检测

网友J:
仔细检查一下。接地等。

网友K:
   单位一新投入运行不足半年的插座配电箱内的电气漏电火灾监控仪显示漏电并报警,其断路器不定时跳闸,断开所有负载设备故障依旧,经检查线路,故障原因是线路安装时接线端子没有紧固好导致虚接引起。供参考

网友L:
功能好强大的漏保
只能一路路排查了

网友D:
这种总进线加装漏电断路器,个人完全不推荐甚至反对:频频断电就是这种东西导致的

网友M:
总线确实不建议,而且你还是30mA。

网友N:
有零线没经过这个断路器

网友N:
总进线断路器漏电流最小100mA

网友O:
500mA 1S 还跳吗?
分路检查线路。

网友P:
同意十四楼的说法,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这种跳闸不好检查,有时候跳闸,有时候不跳,我有一次是给换成空开解决的。

网友Q:
你这开关是不是太高级了,三相平衡吗,有干扰吗?

网友R:
这个要好好查查的。不过总进线装这个是麻烦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办公室里面的,基本都是单相的。电脑,空调之类。
把办公室的所有插座电源都关掉然后按着送电看看

网友T:
看看是不是接灯了,负载有问题,负载一路一路的排除

网友U:
肯定漏电,检查线路吧,有很多都是用电电器漏电

网友V:
既然提示漏电了
就一相一相的检查吧!
如果检查没问题就是开关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U:
如果漏电应该一直漏啊,怎么过会一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种总进线加装漏电断路器,个人完全不推荐甚至反对:频频断电就是这种东西导致的
确实,最好总开用空开。分路用漏报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总线确实不建议,而且你还是30mA。
他这个貌似可以调的

网友W:
这个漏电断路器看着真强大
一路一路的接线测试吧

网友X:
电脑用在同一相上,就有漏电流产生,有时电脑开机时就会出现跳闸,建议总进线用空开,分路用漏保

网友D:
说句不好听的:开关功能貌似很强大,但是一看产地、价格就知道什么质量!
漏电断路器本身就会导致误动作切断供电回路,当然你们的断电损失轻微那个就不要管了!
部分东西总以为有保护比没有保护好,纯粹属于对相关专业知识不懂却硬指挥瞎指挥,于是耗费了天价成本但是根本达不到相应效果.......

网友Y:
设定好后重新开启试一试

网友Z:
新线路也不能保障百分百不出故障,分路查查吧

网友AA:
回复 网友D:
24楼说的对,
反对主干线安漏保,
动不动就全停电

网友AB:
总开关加这个开关,没事就查查线路也挺好的。不赞成装这个,应该在分路上装

网友AC:
总回路不建议安装漏保系统,请将漏保系统安装在各支路;漏保系统一般建议安装在各类插座回路处;照明回路不建议安装漏保系统,一些灯具的启动易造成保护动作。

网友D:
漏电断路器,用于高度触电环境做辅助安保......
常规电路用这个玩意,纯粹就是钱多烧得慌

网友AD:
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档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AE(2018-11-24):
回复 网友X:
现在是外行指挥内行

网友AB:
单位电脑太多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