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现遇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准备用信捷的PLC做个程序,用到两个爱默生压力传感器(4~20ma),一个是高压0~30mpa,一个是低压-0.8~7mpa,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分辨率是0~16383,现在不知道怎么转换了,求大师指点,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PSp:百度的答案也是各种各样的,无从选择。

网友A:
压力值=AD值*(压变量程最大值-压变量程最小值)/16383+压变量程最小值, plc要选择4-20MA

楼主:
谢谢一楼的兄弟,

网友B:
对低压的负数处理相对正数要麻烦一点

网友C:
公式在程序里还是怎么

网友D:
先将模拟输入转换成0-2000表示0-20mA;然后再将0-20mA转换成工程量、也可以直接将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
转换公式:工程量=(模拟输入-模拟输入下限)*(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模拟输入上限-模拟输入下限) + 工程量下限
模拟输入下限:传感器量程下限对应的数字量
模拟输入上限:传感器量程上限对应的数字量
工程量下限:传感器量程下限
工程量上限:传感器量程上限

网友E:
对于传感器,不论量程,一律4-20mA输出。对于PLC,传感器难满度分别对应20mA即可\

网友F:
直线对应关系;在纸上画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最大值对应20ma
负值怎么套的?

楼主:
如果没有负压,都是相同的线性关系。如果有负压则是两个不同的函数,我比较倾向于一楼的公式,在pLc程序里使用浮点运算写出来就行了。

楼主:
一楼和五楼的公式区别在于,一楼直接取AD当前值,五楼取AD当前值减去传感器最小值,理论上应该是五楼的更合理,与实际值更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