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7-01-05):
谁有ABB变频器控制一拖三水泵的调制参数表吗

网友A:
   ABB变频器控制一拖三水泵的参数:采用PFC或SPFC控制宏,根据你的压力需求、远传压力表或者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以及水泵电机的基本参数等按照ABB变频器的使用说明进行设置,变频器的压力给定值是根据你的压力需求以及压力变送器的量程经计算按百分比设定的。仅供参考

网友B:
手册上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