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用一个变频器去 驱动两个电机,电机的功率是2个370瓦,用750瓦的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大功率输出侧最好加热继电器单独保护,还有两台电机连接线总长不要超过规定

网友B:
   可以带,不过负载大小要接近,1楼师傅也说了,要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C:
一个变频器带十几个电机都用过了,在输送线上的传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同时工作不可以吧

网友E:
可以的,电机前加电机保护断路器

网友F:
没有问题的,可以的

网友G:
没有问题,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H:
这样也可以试用吗,,,,没遇到一个

网友I:
当然可以,注意变频器输出端不要加接触器,如果非加不可,那么接触器要在变频器运行以前切换。

网友J:
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即可以同时并联驱动,也可以不同时分别运行,也能实现一个控制器同时带多个轴联动等等。

并联驱动,要求变频器功率大于并联电机功率之和,分时驱动需要变频器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多轴联动,需要控制器可以同时带多个驱动器。

总之,现在的传动系统与伺服系统已经界限模糊了。满足现场需求无所不能。

网友K:
这个:我在单向输送线的升降机就是如此控制,升降机内部小线与外部入口出口一共3台电机,都是一个变频器

网友L:
2个电机同时起动、同时停止的话很好办,就是给每个电机前加个热保护;
如果负载大的话,建议变频器功率适当的放大点;
0.75KW 1.5KW的价格上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M:
请教大侠,如果某一个电机因故障导致断路器突然跳开,会对变频器有伤害吗?

网友N:
可以的 ,我单位的生活用水就是这样设计的 ,3KW电机 两台,用7.5KW 变频器带,挺稳定的,变频器的设置保护电流调为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2,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5KW的变频器带16至18台0.75KW的同时工作,是输送带传动。

网友O:
楼主这个肯定可行的,同意十二楼的意见,价格差不了多少还是选1.5KW的算了。如果本来手头有台0.75KW的那就用手头的好了。

网友P:
可以稍微大一点

楼主:
谢谢给位!收获不小!

网友Q:
可以使用,我用过

网友R:
很经常的应用,我设计人造石抛光机的横梁就是,前提是两个型号和批次一样的电机

楼主:
只要功率一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S: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但是功率有点小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15KW的变频器带16至18台0.75KW的同时工作,是输送带传动。
如过要求电机不同时启动可不可以?
如果运行中突然投入一台电机变频器会不会报过流?

网友U:
变频器选电机总和。如要输出端加接触器,接触器应先启动。虽然电机能运行,但每次启动都不同步。应用场合应注意

网友V:
回复 网友N:
二次供水变频器的应用不是并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