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电话系统中分机打话务员电话转外线老是断线,有的时候是接通就直接挂机断了,有时候是通话几分钟就挂断了。不是娶不到号那种。有30个外线电话,电信联通都有。话费每月按时交的。交换机20年前的,停产了。不知道该从哪里查起!

楼主:
明天找个图补上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B:
线路切换部分,一般是电平判断电路出错,最先查找电容容量是否下降特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切换部分,一般是电平判断电路出错,最先查找电容容量是否下降特别厉害
意思是拆电话交换机了?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是让网友给意见换设备的吧。
行啦,换!
其实你的问题表达不清?
1,你说的话务转外线是如此,那直接外线怎样,没说。
其实这目的是求证是不是所有外线都是这样?
2,内线正常么?没说。
还是说没说的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测试直接接外线打电话没问题。说明外线线路武故障!

网友C:
是不是仅经过交换机打外线就有问题,内线之间打电话是没问题的。
这得考虑一下兼容问题,因为是老旧的设备,有可能存在制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用了几十年一直好好地,突然间出现的问题

网友C:
没办法,电信的兼容问题,那个制式好像叫停了很多年了,但是似乎因为旧机多,一直不好真的停。
现在办法是先问问电信的,是不是他们断你的线路,如果是的话,我估计就是这兼容问题了。
这不是交不交钱的问题,有点和入网许可差不多吧,你正在使用的制式不许用了的意思。
接下来你看看你的交换机有没有设置,设置为电信要求的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近两万的话费,不可能吧?

网友C:
以前是这样的客户太多了,所以叫停叫了N年,也没停得下来,估计近来狠心了吧。
其实和对方沟通一下,这个不会很难吧。比这里乱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