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主要参数:
1. 控制线圈电压:5V
2. 触点之间,触点与线圈绝缘电压:5000kV/1min
3.触点切换电流:3A

在回复指标太高,没有后
新回复
5000V的也没有吗?

再询问:印板用?触点控制的电压?体积有要求吗?3A7500V直流?交流?(因为抬头是,高压继电器 5V/3A/7500V )
又回复: PCB 上焊接用,控制电压最好是5V ,体积没有要求,按照厂家的标准品就可以
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5000kV 交流/1min 就满足绝缘要求了,高于这个更好

真不清楚,这客户怎么想的,5000kv,与5000v可不是一个数量级,开玩乐嘛
再就是触点控制指标(电压)避而不提

网友A:
有钱可以定制
绝缘耐压那么高外形不能要求太小

网友B:
奇怪的要求,低压驱动,却要求超高耐压。
也得,又不是不可以实现,只是价格嘛,不要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呢。

用超高压真空接触器或者真空断路器,加装低压驱动装置转换信号电路板实现,比如西门子的某型号的超高压真空接触器。价格不要怀疑,绝对要上5~6位数。

网友B:
你的5000KV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零了?现实的国家电网中,最常用的也就是500KV超高压输变电供电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5000KV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零了?现实的国家电网中,最常用的也就是500KV超高压输变电供电系统。
到上海的超高压输电是800KV直流(早期输电线路是500KV交流)!!这个我经常去奉贤在高速路看到那个输电线路

网友D:
电压特殊?

楼主:
已经将最新信息编辑在顶楼
这个客户户提出的要求,有点开玩笑,逗你玩--有点毫无过脑子

网友E:
看描述,5000kV似乎是试验电压(不管其是否有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可以定制
绝缘耐压那么高外形不能要求太小
他用在PCB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要求,低压驱动,却要求超高耐压。
也得,又不是不可以实现,只是价格嘛,不要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呢。

用超高压真空接触器或者真空断路器,加装低压驱动装置转换信号电路板实现,比如西门子的某型号的超高压真空接触器。价格不要怀疑,绝对要上5~6位数。
加装的电路板上要用的这个继电器不是还不符合客户要求嘛
不是有钱就能办的事---不经过脑子的事鬼都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000KV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零了?现实的国家电网中,最常用的也就是500KV超高压输变电供电系统。
他要的是绝缘耐压

网友F:
PCB板啥材料的。

网友G:
定制,线圈接头触点只要距离远,或许能达到耐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板啥材料的。
啥材料,我觉得也不合理----成本是一方面,作为控制电路,你为啥要有5000kv靠近,即便这继电器满足要求,板子上的其它器件不是放电出口吗,况且触点控制的电压一直避而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制,线圈接头触点只要距离远,或许能达到耐高压。
要拉的多远呀,不怕板子上的其它器件放电吗

网友H:
很奇怪的要求啊,再确认下呗!

网友I:
小继电器要求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B:
目前已知的特高压等级大概在1000KV左右,再高,就是在实验室里实现了,真实的5000KV的应用环境,估计找遍全球也不会有的。
所以,请跟你的客户确认,该设备是用在什么行业什么设备上的。如果是防雷击,不要幻想了,云层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可以达几百万伏至几亿万伏,放电时的电流可达到几万安至几十万安。

网友B:
另外,如果是5000V,有的。譬如微波炉的微波管上的高压保险管就是耐压50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已知的特高压等级大概在1000KV左右,再高,就是在实验室里实现了,真实的5000KV的应用环境,估计找遍全球也不会有的。
所以,请跟你的客户确认,该设备是用在什么行业什么设备上的。如果是防雷击,不要幻想了,云层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可以达几百万伏至几亿万伏,放电时的电流可达到几万安至几十万安。
如果是雷击这样的,轮的到装在PCB板上的它,也是一种神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是5000V,有的。譬如微波炉的微波管上的高压保险管就是耐压5000V的。
触点与线圈间5000v还好找,但他还要求触点间(还不回是同极,还是异极)也要到这指标,就眼前资料没找到。

网友J:
这个客户提出的要求要再次确认下.

网友K:
好高的要求,农村人没见过

网友L:
估计这个价钱少不了,你这个太特殊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我的意思是,继电器的线圈接点以及线圈与继电器的动作触点尽量在空间上有一个距离。因为继电器都是封装在一体的,触点和线圈都挨的太近了。仅此而已。

网友G:
不过,针对楼主的问题,低压电器对耐压绝缘的要求,一般都是3倍供电电压的绝缘测试,比如220V供电的,耐压绝缘的测试也就是1000V以内(一般都是500V测试即可),380V供电的,一般不会超过1500V测试耐压绝缘。

所以,楼主的问题应该从其他途径考虑超高压的绝缘问题,而不是在低压元器件自身考虑高压的绝缘问题。是这样吧?

网友M:
楼主没转得过弯来,现成的很多。
那些远程无线控制的开关不就符合要求么?
那么高的电压,安全距离以米计的,
如果你一定要做单一的元器件,得做到米几或几米长的元件才算合格吧。
与其这,不如用无线,实际应用中,超高压很多用无线的。

网友M:
反正他跟你开玩笑,你也一样跟他开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针对楼主的问题,低压电器对耐压绝缘的要求,一般都是3倍供电电压的绝缘测试,比如220V供电的,耐压绝缘的测试也就是1000V以内(一般都是500V测试即可),380V供电的,一般不会超过1500V测试耐压绝缘。

所以,楼主的问题应该从其他途径考虑超高压的绝缘问题,而不是在低压元器件自身考虑高压的绝缘问题。是这样吧?

我收到邮件看到这个要求,首先想到的是它用在印刷电路板上(五伏电压提示),再看他第二个要求,这不是开玩笑么,就与他沟通她回复是五千伏也可以,查资料触点与线包直接五千伏很容易找到,但触点之间就没有这么高了,最后又告我现场实际是5000kv,我就告诉他给,提出这个要求的人脑子不是进水啦,而是灌进了水。试问你很优秀,你周围的都是垃圾,你只能是鹤立鸡群。
发这个消息的目的,是你在提一个要求的时候要合情合理,一个小小的印刷电路板继电器,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是有,价格你也不可能接受。
孟母三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转得过弯来,现成的很多。
那些远程无线控制的开关不就符合要求么?
那么高的电压,安全距离以米计的,
如果你一定要做单一的元器件,得做到米几或几米长的元件才算合格吧。
与其这,不如用无线,实际应用中,超高压很多用无线的。

我靠扫了一眼邮件,就知道这种器件是不可能有的。即便是远程,甚至是无线远程,他这样要求的继电器也是不可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反正他跟你开玩笑,你也一样跟他开开玩笑。
和我开这样的玩笑他还嫩点儿

网友N:
应该是5000V吧!
估计没整明白!

网友B:
呵呵,1000KV以上的,已经不是超高压了,是特高压。就像电阻的数值,KΩ和MΩ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网友B:
电子元件的焊接电路板上一般应用,工作电压不会超过10KV,甚至不会超过5KV,原理很简单,高压电源因为电场强度太高,对元器件的工作距离和元器件的绝缘材料的等级有着严格的要求。

以高压变频器为例,电子线路板上处理的都是低压驱动信号和光钎信号,高压部分全部交给耐高压的大功率半导体元器件。

网友O:
什么设备上用,要求那么高,估计是写错了吧,普通的电子产品才1.5KV

网友M:
回复 网友O:
1.5K就不止,大的显像管,会去到几万伏。

楼主:
回复 网友O:
哈哈 你不会是这单位的吧

网友P:
5000kV可要确认清楚,耐压越高价格越贵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看描述,5000kV似乎是试验电压(不管其是否有笔误)。
就是,5000 KV/分钟。是否有此设备。

网友R:
我们做耐压试验2000v,一分钟。允许一点点泄露电流。忘记几毫安了

网友S:
这是什么鬼,这器件要是造出来国家电网的生意等着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