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与西门子1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7-01-06):
第一次接触昆仑通态屏型号是tpc7062k,想用触屏按钮关联PLC m0.1启动,用以太网通讯,ip在同一网段也能ping通,就是不行大侠给指导下,程序看图,就是简单的通段程序。给指导下。触摸屏不知道怎么连接变量

网友A:
启动这些用m0.0等等

网友B:
你这图太迷你了,根本看不清。然后就是人机界面不能直接控制PLC的实际输入输出点。

楼主:
我在梯型图上又并连了mo.1还是不行

网友C:
看看触摸屏的寄存器是否都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看啊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事件组态?

网友D:
这样,设定M位你的应该可以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6399

网友D: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356464&b_id=50&s_id=76&num=6#anch
希望对你有用,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界面在哪呢

网友E:
设备组态一般都是父设备下连子设备,没看到你的父设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个元件的属性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和你的菜单不一样,没按钮抬起、按下,也没有按1松0

网友D:
我这个是标准构建按钮

网友D:
回复 楼主:
勾选置1那个栏,有下拉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只有置1.置0,取反,

网友D:
用标准按钮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F:
触摸屏程序有没有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因为设置触摸屏里面的IP地址是指触摸屏本身的IP地址。如果用电脑仿真,需要将电脑的IP的设为触摸屏软件里面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