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mart通讯

楼主(2017-01-06):
6.55版本组态王,发现里面没有Smart PLC,请教大侠几个问题:
1. 用的是笔记本,设置Com口软件会退出,/是不是因为 笔记本没有Com口?
2.可以用网线于Smart通讯吗?选择什么方式?

网友A:
opc很好用的 亲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软件怎么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RJ45接线可以吗?在组态王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C:
就是啊,,,,,现在

网友A:
回复 楼主:
s7-200smart pc access   百度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