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单位计算

楼主(2017-01-06):
  气密性测试..设备工作过程:放好产品后双手按启动,气缸开始动作将产品压紧固定好.然后对着产品充气到500KPa,稳定2秒后关闭充气通道.15秒后看充气值还剩多少,计算出它们的差值..最后判定OK/NG!
  现在的问题是:计算出的差值单位是KPa,如何转换成流量单位SCCM(标准毫升/分钟)?能不能转换或有没有相关转换公式??

网友A:
流量=流速x流通截面积
压缩空气的流速可以按8m/s~12m/s来考虑,再快压力损失比较大,小管径按8m/s来考虑比较合适。
百度上搜到的 ,看看行不

网友B:
空气检漏仪吗,,,,,,什么型号

网友C: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是在一密闭的空间压入气体到0.5MPa, 保压后通过压力的减小来判断损失了多少气体。不知我的理解对否?如果是这样这不是流量问题,应该是气体的体积变化问题。首先要知道密闭空间的容积及气体的压缩系数,还要考虑温度的影响,气体体积的变化可用波义尔定律计算。

网友D:
这个与压力有关,流速口径有关

网友E:
这个还得考虑温度密度流速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就是这样。客人要求使用流量单位,目前自己弄了个公式:压力值*0.0006(系数)*0.808(空间体积) 不知是否正确? 有没根据?

网友F:
压力是压力,流量是流量,我觉得两种没有什么相关的公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客人要求使用流量单位,目前自己弄了个公式:压力值*0.0006(系数)*0.808(空间体积) 不知是否正确? 有没根据?
   公式中系数是否是将立方米换算为标准毫升用的?本项目实际就是检测泄漏量的问题。谈点看法供参考:
   1.通过检测气体压力的下降是可以知道气体体积减少了多少,气体体积的减少量除以所用时间,就可知每秒或每分钟的平均泄漏量。
   2.以空气在同温下为例:
   已知压力P2=0.5MPa,设备容积V2=3L, 根据:P1V1=P2V2,则V1=(5+1)*3=18L, 即设备容器中的空气约等于常压时的空气体积18L。如果15秒后压力下降为0.4MPa,此时设备容器中的空气还剩16.5L, 等于泄漏了1.5L. 1.5/15=0.1L/S。
   3.计算或换算不是大的问题,关键是压力的检测,要准确,连接处不能泄漏,如果用普通压力表测量,其分辩率、精度能难满足要求,当然这样对你企业有利。如果是做好质量的产品,则检测压力应该选择差压变送器,其精度高,可以检测到数个Pa的变化,以可满足客户及企业的要求。要求很高时还要考虑变送器的响应时间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是(5+1)再乘以3? 另外压力计算单位是~~MPa,KP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5+1)再乘以3? 另外压力计算单位是~~MPa,KPa?
   +1是加上一个大气压,因为压力表测量的是表压力,当压力指示为0时,容器中还有空气,所以要把这个体积加上,除非是真空状态,你的压力为500KPa近似等于5个大气压,乘3是体积,因为我例子中设定容器的体积是3L。
   我举的只是个例子,为了打字时口算方便,都取整数,所以例子中压力单位取的是大气压,体积取的是升。您可结合现场实际选取统一的计算单位。而大气压、MPa、KPa之间无非就是个小数点及系数换算的问题。

网友G:
由于泄漏的存在,泄漏的流量是隋时间逐渐减少的。但是由于你测试的产品容积、压力、时间都是给定的。所以完全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取得一个经验公式,这样的结果应该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