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密问题

楼主(2017-01-06):
我想问一下,自己编的程序怎么进行加密,就是别人在电脑上想看我的程序打开时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程序,可以这样实现么, 按说明的文件---属性----电路程序密码---我加了密码,关掉程序再打开就直接打开了 不需要输入密码,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加密软件可以将任意独立文件加密。

网友B:
PLC加密是防止从PLC下载,
要在电脑中防别人打开要别的加密软件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PLC,是程序里加密还是文件加密?

网友D:
将程序拷到U盘随身带---删除电脑里的
或转移到某个私密盘

网友E:
文件加密或者电脑创建多个账户,分别设置密码。

网友F:
直接创建一个加密文件夹不就得了

网友G:
这种方式,我只知道威纶触摸屏有这个功能

网友H:
永宏 台达应该有这个功能。别的品牌应该也有一些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式,我只知道威纶触摸屏有这个功能
威纶的加密可以破解,实际上加密文件夹相对破解难度高一些,目前市面有256位文件夹加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