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要求制作控制柜时候,按钮面板有个支架固定线比较方便,但是厂家没有做,这么多按钮线,走线槽,线槽又不能固定,走双面胶,这么多线粘的又不牢。怎么固定在控制柜面板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

谢谢大家提出的方法,后来买了AB胶,把线槽胶上去了,很牢固,比双面胶、502牢固多了,然后再门框上用铆钉铆了一个固定线的支架。谢谢大家!

网友A:
加线槽,粘式固定夹会掉。

网友B:
尼龙扎带捆扎,绕线管, 粘贴块。

网友C:
我配电气柜,一般柜门用尼龙扎带,导线用7心1.0MM软线

网友D:
走线槽或绕线管缠绕下

网友E:
我们这都这样接

网友F:
如果用硬线,横平竖直就好。软线的话,加线槽最好

网友G:
用双面胶贴

网友H:
用扎带和缠线管,集线处钻两个孔用扎带固定。

网友I:
加线槽显得美观,线露在外面,缠上缠绕管的也常见。

网友J:
现在流行的做法都是走线槽,方便、美观、省时

网友K:
5楼的就很漂亮。

网友L:
按钮灯很多,需用的线较多,线槽优先

网友M:
还不如用触摸屏代替这样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槽或绕线管缠绕下
线槽怎么固定啊?

网友N:
用触摸屏比较方便不需要开那么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都这样接
大哥,你的线槽怎么固定在门板上的啊?

网友O:
用线槽,把线槽粘在上面。

网友P:
个人感觉线槽粘在门板上时间久了也容易脱落。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双面胶站上的

网友Q:
粘的都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都是要脱开的。

网友R:
门板内侧加焊一个C型折板固定线槽

网友S:
线槽粘到柜门上牢靠吗?总感觉不太结实

网友E:
回复 网友S:
有用了几年的也没问题

网友T:
用强力泡沫双面胶粘线槽!

网友U:
现在柜子都做好了,用线槽只能用好一点的双面胶粘了

网友V:
塑胶线槽完全可以AB胶粘接保证不会掉落,实际就是好质量的双面胶完全可以:汽车标志都是双面胶粘的,十几年都不会掉落呀

网友H:
不用粘的,打洞,从正面穿螺丝,放线槽,拧螺母。

网友W:
就是啊自己想办法喽

网友X:
铆钉铆上去如何??

网友Y:
你这样跨门线很难看,!!线号也不全,

网友Z:
线槽吧!
配线不能太紧!

网友Y: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都这样接

你这样跨门线很难看,!!线号也不全,

网友AA:
用个触摸屏吧

网友AB:
5楼的方法好,线槽美观

网友AC:
配电柜已经成型,只能用缠绕管和扎带了。

网友AD:
这么多按钮要接啊,还是用线槽好看,我原来接十几个用绕线带直接都觉得难看

网友AE:
先用小块的双面泡沫胶没双面胶的打结构胶牢固的

网友AF:
利用按键,做支架

网友AG:
回复 网友Y:
缠绕管加扎带,或者换成触摸屏

网友S:
回复 网友H:
正面穿螺丝不好看了

网友Y:
回复 网友AG:
触摸屏不提升成本吗?     不改变柜内结构吗??

网友AH:
事以至此:
一当前找点好胶水(AB和双面不行,时间长脱落!)粘接线槽。
二用缠绕,按钮不少,效果不好!
三找手艺好的!师傅给点焊几根支架扎线!(还得弄点粉)
四记得下次间距合理,背部拉筋!制壳也是门学问!

网友V:
引用 网友AH:
事以至此:
一当前找点好胶水(AB和双面不行,时间长脱落!)粘接线槽。
二用缠绕,按钮不少,效果不好!
三找手艺好的!师傅给点焊几根支架扎线!(还得弄点粉)
四记得下次间距合理,背部拉筋!制壳也是门学问!
   就酱。
好的环氧AB胶就是你劈碎柜子或者线槽打碎,线槽底还粘在钢板上!

网友AH:
回复 网友V:
哦,这个没说清,一般的AB胶水不行!得找你说的这种劈柜子的!

网友AI:
加不了线槽,他这个没有焊线槽固定条,所以只能用扎带跟缠绕管

楼主:
引用 网友R:
门板内侧加焊一个C型折板固定线槽
也想过焊接,但是反面油漆高温后变黑,很难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现在柜子都做好了,用线槽只能用好一点的双面胶粘了
双面胶估计时间长了要脱落,我用别人的方法,用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V:
塑胶线槽完全可以AB胶粘接保证不会掉落,实际就是好质量的双面胶完全可以:汽车标志都是双面胶粘的,十几年都不会掉落呀
谢谢,看来只能用双面胶了

网友AJ:
也感觉用线槽要简单一点。

网友AK:
呵呵,如果别想给人说你做工手艺差,其实可以综合他们的建议:加线槽用胶水粘,并在布置线槽讲究的位置,然后通过适当位置用铆钉加固,哈哈,正面铆钉头位置就是技巧点了,一般都会建议给出指示灯的功能名称,做标牌(指示灯标牌)贴上去,刚好盖过去。这样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AL:
简单啊,走线槽,线槽用免钉胶固定,三五年肯定不会脱落

网友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现在柜子都做好了,用线槽只能用好一点的双面胶粘了
双面胶估计时间长了要脱落,我用别人的方法,用AB胶

AB胶和PVC线槽是合不来的,这个我试过,还没有双面胶好。

网友AM:
给你个参考,布线简洁美观,你这点线根本不用线槽

网友AN:
回复 网友F:
硬线在门上不建议使用,经常性开关门容易将线折断。
线槽、绕线管均可,注意保证美观、牢靠。

网友AO:
用线槽美观,工艺还简单

网友AP:
引用 网友AM:
给你个参考,布线简洁美观,你这点线根本不用线槽
[agn=rigliht][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7/1/8 9:11:34编辑过]
这么接方便,但美观谈不上,可能与审美有关

网友AQ:
想美观还是用线槽吧

网友AR:
楼主辛苦,个人感觉专业的事情,让专人做。

网友AS:
回复 网友P:
不会的,用万能胶粘上,很牢固,经过多年实践验证过的

网友AT:
回复 网友E:
漂亮

网友AU: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都这样接
线槽用什么固定?螺丝?

网友AV:
现在都用触摸屏,不过我还是给大家说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有线槽的地方加个加强筋,在把线槽固定在上面,好多年前这样用,现在都是触摸屏,线少了哦

网友AW:
用扎带扎好也挺好看的!

网友AX:
以前用哥俩好粘过线槽,但大多数时候还是绕线管、胶粘贴、扎带解决。

网友AY:
引用 网友AP:
引用 网友AM:
给你个参考,布线简洁美观,你这点线根本不用线槽
[agn=rigliht][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7/1/8 9:11:34编辑过]
这么接方便,但美观谈不上,可能与审美有关
我也不觉得美观。柜子已经这样了,,估计再改也难了

网友AZ:
粘的不结实。打过孔结实。

网友BA:
缠绕管,然后扎带一扎

网友BB:
做柜了时,在面板上焊接螺丝,螺丝固定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