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安装WINCC后,总是弹出SIMATIC NET运行许可证检查对话框

楼主(2017-01-06):
如图,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并解决了的,请告知一下解决方法?是否是哪个授权没安装

网友A:
就是没授权,对应上面的提示去授权吧。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行业的设备,感觉用WINCC都是高大上的项目

网友C:
软件没有掏钱买?
还是被供货商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