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7-01-06):
有台进口设备,停一段时间在开机的话保准有元件损坏,不知哪个领导说接地不好,重新做接地极,不知这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是上电顺序不对导致的问题!一般首先开启控制电源,待控制电路稳定后再逐步开启动力工作电源(电机驱动电源等)就不会造成损坏,这点我们在汽车厂多次验证了:控制柜内部分断路器都在合闸时开启主电源,大多数都会导致器件坏损,但是首先开启控制回路再逐步将动力电源合闸就不会造成损坏

网友B:
元件的损坏情况有无规律,接地情况可查现场;
或按1楼的方法试试,以往的设备、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这个原因,能不能在设计时避免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个原因,能不能在设计时避免它
这个在设计时基本可以避免:但是需要增加很大成本,目前低利润做起来很麻烦。同时软硬件均需要改动较大

网友D:
损坏的都是些什么元件?

网友E:
什么元件损坏?最好上个图片来。

网友F:
损坏的原件有规律还是每次不一样?

网友G:
是上电浪涌冲击吧,估计是某个原件性能不好了。

网友H:
都没说下损坏的是什么器件,大家都是凭经验在猜,你也得不到真确答案

网友I:
主要是设备安装的环境,潮湿的环境 不行,电子元件的设备长时间不运行 也能出现故障,元件损坏,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应该上电

网友J:
我也会遇到过,不过主要还是开关电源坏的比较多或者保险,输出电压变低,带负载带不起来。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不好一概而论。

网友K:
以前的单位也有这种情况,不过电机坏为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量的模块

网友L:
看看都是什么件,再分析一下原因,然后才是解决措施。凭空猜很难的。

网友M:
    若是电子电器,送电时的电流冲击也往往会造成器件损坏,另外电解电容若长时间不通电也会造成电解液干涸引起电器故障。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设备安装的环境,潮湿的环境 不行,电子元件的设备长时间不运行 也能出现故障,元件损坏,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应该上电
我感觉是这样

网友O:
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一般电子类的器件在断电停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比较容易损坏的。

网友P:
经常坏模拟量模块说明你的PLC电源是没有安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Q:
也可以试试停机不停电,保持柜子一直带电,当然这样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但可以通过人为规定来避免。我这里备用设备的变频器类的都是要求一直通电的。

网友O:
支持19楼的观点,我们也是釆取停机不停电的方法来避免电子类的器件损坏的。

网友R:
原来有遇过现场太潮湿,一段时间没开会结露有可能照成配件出问题

网友S:
尽量不断电呗。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有隔离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Q:
恩,给他们说一下不要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