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自认为变频器电源问题不叫问题,刚遇到一台安邦信AMB300-55KW变频器电源输入PN电压正常DC539V,UC2844B 7脚电压为稳定的11V,P端经3个68K电阻入到UC2844B的7脚,当然7脚还有18V稳压管,电解电容,稳压管上还并联45K电阻,还测的3个68K电阻每个分压176V,把PN电源电压由539V升到560V但7脚电压不变,直接给7脚18V UC2844B各脚电压表现正常,换了个稳压管和电解电容故障依旧,莫非稳压管问题吗?

网友A:
7脚加电18v,电流多少毫安?6脚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6脚8.3V,电流0.03A

网友A:
小于15v几乎没有电流,大于15.6V起震,十几毫安。

网友B:
看看周围电路是否有保护过压

楼主:
UC2844B 7脚电压低并不能判断电源就不正常,我出乌龙了。

网友C:
   首先,请楼主再测量一下三个启动电阻,确保其完好。
   其次,检查一下自供电电路: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电解电容。若自供电电路不正常,3844得不到充沛的供电能量,也不能正常工作。
   最后再脱开开关变压器二次端除接有电压反馈的负载,负载短路或过重也可造成开关电源不工作。

网友D:
2844启动后就不需要主回路供电了,是通过开关变压器绕组供电的,启动电压在16V左右,启动后7脚电压比启动电压本来就低,主要看8脚有没有5伏输出,2、3脚的反馈是什么情况要查查。

网友E(2017-03-22):
我这边也是同样问题,我把2844拆卸下来,单独只连接57脚,8脚还是没有输出呀,而且57只有13.5v

网友F:
换1个就可以了

网友G(2017-10-28):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7脚稳定的11.5V,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很简单,按照楼上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I:
检查3脚电压,8脚电压,反馈回路,电路可能是保护了,看看是欠压保护还是过流保护或是过压保护,别忘了检查尖峰吸收回路。实在不行,有一个笨笨办法你可以,把开关电源所有原器件都测量一下,看能找到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