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报uv

楼主(2017-01-06):
有一台安川G74030报UV,但在面板里去看是500V。试过更换检测电阻使其在面板中看到的电压变化,但还是报UV

网友A:
   这是欠压故障,不清楚带不带负载?是轻载还是全负荷?供电电源如何?总之,报UV故障的原因有:
   一、三相电源电压低或缺相、
   二、试机电源能量不足。
   三、电源输入接线端子松动。
   三、主回路淲波电解电容容量变小或失容。
   四、充电接触器未吸合或触头接触不良。
   五、整流桥某一相整流二极管损坏。
   六、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后误报。
   请逐项排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可以排除其他项,因为更换新的电路板,是不报警的!
在面板上看直流电压检测值有490V,这样的电压还不够吗?

网友A:
   不知你从面板上看的电压值是在静态时看的还是在带负载时看的,电源电压能量不足的故障,在静态时常常是看不出来的,在空载或轻载时往往显示偏差不大,而在正常带载时就会表现出来。不知你换的是驱动板还是主控板,你换哪一块板正常了,就说明是哪一块板有故障,但故障原因逃不出1楼总结的六条。

楼主:
你好,我更换的是驱动板。现在查了几天都没查出这板的问题

网友A:
  驱动板上电压检测元件不多,请仔细顺着线路检查,排插也别忘了检查。手里最好有台直流调压电源,在调节直流电压时比对面板显示值与实际值,看变化不?相属不?也可从驱动板排插口电压检测输出端测量电压是否变化,由此就可以锁定故障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今晚再试试

楼主(2018-01-24):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方向错了!是充电电阻的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关系吗,他俩

楼主:
应该是如电阻的温度高了,说明充电电路有问题,所以报电压

网友C(2021-09-20):
回复 楼主:
你好!你那个报UV的是哪里坏了,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方便加QQ吗,470338455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这边有一台E1000的也报警uu,就是查不出什么问,所有都正常,就是显示uu,方便加QQ吗470338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