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LOGO!在电磁除铁器上的应用

楼主(2017-01-06):
作者:唐明勇 地点:长沙
LOGO!在电磁除铁器上的逻辑控制,PID恒压力、恒流量控制都表现出了它不俗的魅力,再加上它的高性价比,让我们坚定了选用它的决心。

网友A:
电磁除铁用Logo是干嘛?
控制除铁切换?

网友B:
一台机器用2个还是机器有差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台机器用2个还是机器有差别啊
看最后一张图应该是不同的设备

网友D:
不错的选择,就是号码管有点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