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过485通讯控制台达EL型变频器运行和改变频率,求解读

楼主(2017-01-06):
台达PLC通过485通讯控制台达EL型变频器运行和改变频率,求解读
改变频率是将2000数值送入变频器参数地址H2001上。运行就不大理解了,变频器运行参数地址是H2000,数值是10B,送入的是H12.H12与10B是怎么转换的?谢谢

网友A:
二进制的10应该是2

网友B:
H12转2进制0000 0000 0001 0010

网友C:
16进制的H12对应的2进制是:
1 0010
以上最左边的第一个“1”对应于2进制的第4位,也就是你的图中的01B,解释为正方向指令,
0010对应于你图中的10B,解释为启动。

网友D:
通讯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台达PLC怎么跟变频器通讯!程序怎么编!?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62409577.html?fr=iks&word=%CC%A8%B4%EFplc%BA%CD%B1%E4%C6%B5%C6%F7%CD%A8%D1%B6&ie=gbk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E(2018-12-23):
初学很好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大师您好, 按您刚才所说的,正反向指令丶启动,为0001 0010。 假如排序顺序为,启动丶正方向指令,它就为0010 0001,对应的16进制为21了,,,,,我可能有点杆精,不过实属疑问所在,还望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G:
没用过台达,台达之间没有专用通讯协议吗?

网友H(2020-08-26):
2000H转换为二进制为0010 0000 0000 0000,转换为十进制为8192,为啥设定启动信号,要写成8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