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试题:三菱变频器电位器调速,如果把电位器上其中一根地线拆了,会怎样?

楼主(2017-01-06):
三菱变频器在用电位器调速时,如果把电位器上其中一根地线拆了,如图,"5"脚的线拆掉,或者说不接,会怎样?
速度立马变快速?还是为零,立马停下来?
大家来发表下意见

网友A:
应该没有事的 ,转数不变

网友B:
断开5端等于直接接入10V,应该是设定的最高运行速度运转

楼主:
不对吧!断开了5脚,还串有一半电阻在上面,怎么能说相当于直接短接了

网友C:
相当于短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对吧!断开了5脚,还串有一半电阻在上面,怎么能说相当于直接短接了
变频器电压模拟量输入端等效阻抗极高,一般都是32KΩ以上,而电位器电阻一般在1KΩ-5KΩ左右,与输入阻抗比较差不多可以不计较,

网友E:
无非两种可能,停极或最大速度运行
但我认为会最大速度

网友F:
设定的最高频率运转,实际维修中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们的指点,这么说,如果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自动切换实现两段速度了?

网友G:
电位器是用来调速度的。

网友G:
RM,RH,RL端子可以实现两段速切换

网友H:
我咋觉得5不接变频器没啥反应!

网友I:
是不是要考虑设置?

网友J:
逐渐减速直至停止。

网友K:
加速到全速,以前用电位器经常出现此故障,用PLC控制后没了

网友L:
基本是全速,电位器在这起的作用是分压,2端旋到3端时,等于有10V的给定电压(100%),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最大,当2端旋到中间时,等于有5V的给定电压(50%),2端旋到1端时,等于有0V的给定电压(0%)。当1端开路时也不是分压电路,等于是10V的电压串了一个电阻进变频器给定电路而已,故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接近最大。

网友M:
台达的有电位器断线后设置是继续运行还是停止~不知道你的这款有没有

网友N:
最高速度吧

网友O:
   以设定最大频率运行,楼主可做个实验来加深记忆。

网友P:
高电变频器考的就是这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断开5端等于直接接入10V,应该是设定的最高运行速度运转
我也感觉是这样

网友R:
相当于最大模拟量输入

网友S:
三肯变频接电位器公共线接错,相当于断线,变频器停转。但如果使用面板调速时,如果连线拔掉,直接最高速运行

网友T:
应该是按照设定的高速运行。

网友U:
这是电压型的,分析一下就出来了,5脚接着下半部有分压作用,不接就不分压了

网友V:
17楼讲的正确。不知三菱变频有没有断线选择

网友W:
变频器速度减小到零,停止运行。

网友X:
电阻是分压的,地端不接,相当于直接接上面电压,肯定是到最高速度噻。

网友Y:
正确的分析是电位器连接到5脚的断开后,会失去分压作用,如果输入阻抗大的话,那就是全电压加到控制端了,你说是全速还是停呢。
如果是正控制的话,那就应该是全速了。

网友Z:
回复 网友V:
怎么检测断线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Z:
怎么检测断线呢?
   频率给定信号断线检测要看变频器有没有此功能,早期产品是没有的,现在的基本都有此功能。用户要做的就是设置或启用本功能,这一功能实际上不只局限于断线,只要频率给定信号异常都可以进行检测和处理,如可设置为:停机、继续运行时可在设置的频率下运行等;通过功能设置或者端子外接线就可以了,但本功能的设置及处理方式,各型变频器是不相同的,如有的仅有一个触点信号输出。

网友AA:
肯定是最高频率了

网友AB:
遇到变频器坏了的.哈哈

网友AC:
变频器里有没有这方面设置呢???

网友AD:
应该是最高速度运行

网友AE:
电位器调速判定的是2-5端子之间的电压,所以在实际应用中,电位器使用4.7K或10K的均可实现调速。
当5端子断线后,2端子仍有电压,而且达到10V,变频器依据设定的最高频率输出运行。

网友V:
回复 网友Z:
内部有检测这三根线的电流

网友AF:
我感觉应该是速度张上去

网友AG:
回复 网友G:
接近最高速度运行。

网友AH:
全速,刚刚用变频器实验了一下

网友AI:
设定的最高速

网友AJ:
取决于2-5脚间的内阻。一般内电路是用电压比较器或运放吧,内阻极高。所以5脚拖开后,由电位器接入10-2脚的阻值和2-5脚的内阻组成分压,基本取决于内阻,即10V。所以,最大速。

网友AK:
应该是是比正常速度快,但不一定是全速

网友AL:
按10V电压运行

网友AM:
等于把10脚的+5V直接送给2脚,变频器以设定的最高频率运行

网友AN:
相当于参考点(共用点)断线,没有了参考值,电位器中心点电位接近于电源电位,转速应该是高速运行

网友AO:
电位器断线停机的机率高一些-变高速的机会小一些
断公共线是高速运行

网友AP:
这个有内部程序设置的,从安全角度来说,断线后是停机的。
但变频器品牌功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按设置高频率运行!

网友AQ:
肯定会减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