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图6-2上显示R是在VD1的正极,P在负极,表格6-1里面写的是万用表正极测R,负极测P,测量值不导通,正极测P负极测R是导通,但是二极管不是正向导通的吗?是不是有错误?表格6-1中写的测逆变器模块,VR1万用表正极测U负极测P测量值导通,正极测P负极测U也是导通,但是后面文字写的是正极测P负极测U,万用表显示数值最大,那应该是指的不导通吧,跟表格里说法不一致了

网友A:
 昨天我说:没有错吧,指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正极(红表笔)接电池的负极,负极(黑表笔)接电池的正极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楼主发的文字及图片,再谈点看法供参考。
    1.表6-1的结果如果用按图6-2测的就没有错,由于并有阻尼管,所以正反向都会导通。
    2.所举例子是德国eupec25A/1200V的模块,该模块我没有资料,不知其是否并有阻尼管?从文中所述来看,是没有并阻尼管的。
    3.文中提到用:“二极管测试档”,应该指的是数字万用表。但文中所述及表6-1中的结果看来都是用指针万用表测得的结果。指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正极(红表笔)接电池的负极,负极(黑表笔)接电池的正极。而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正极(红表笔)输出正电压,负极(黑表笔)接公共端,故两种万用表的表笔极性是相反的。

网友B:
正反都导通就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