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今天接了台三菱A740/3.7kw变频器上电运行报警eoc3减速时过电流,请大家指导一下维修方向。

网友A:
这个真的不知道,,没接触到

网友B:
  请问楼主:是上电就报还是在停机时才报?是否带载?

楼主:
上电就报警。

网友B:
   我分析是霍尔损坏或电流检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