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有了解APF有源电力滤波器的朋友吗   想交流一下

网友A:
APF有源电力滤波器是基于电压源逆变器的新型电力电子谐波滤除装置,通过实时检测电网中由非线性负载产生的电流波形,分离出谐波电流部分,并通过IGBT逆变器输出反相补偿电流,实现滤除谐波的功能。另外,APF还可以提供超前或滞后的无功电流,用于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和实现动态无功补偿。和LC型的无源滤波相比,该产品是主动型补偿装置,动态性能好,安全性高,适应性强。
有源电力滤波器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电流,并通过内部DSP计算,提取出负载电流中的谐波成分,然后通过PWM信号发送给内部IGBT,控制逆变器产生一个和负载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谐波电流注入到电网中,达到滤波的目的。指令电流检测电路的功能主要是从负载电流中分离出谐波电流分量和基波无功电流,然后将其反极性作用后发生补偿电流的指令信号。电流跟踪控制电路的功能是根据主电路产生的补偿电流,计算出主电路各开关器件的触发脉冲,此脉冲经驱动电路后作用于主电路。这样电源电流中只含有基波的有功分量,从而达到消除谐波与进行无功补偿的目的。根据同样的原理,电力有源滤波器还能对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负序电流分量进行补偿。
有源电力滤波器的主电路一般由PWM逆变器构成。根据逆变器直流侧储能元件的不同,可分为电压型有源滤波器(储能元件为电容)和电流型有源滤波器(储能元件为电感)。电压型有源滤波器在工作时需对直流侧电容电压控制,使直流侧电压维持不变,因而逆变器交流侧输出为PWM电压波。而电流型有源滤波器在工作时需对直流侧电感电流进行控制,使直流侧电流维持不变,因而逆变器交流侧输出为PWM电流波。电压型有源滤波器的优点是损耗较少,效率高,该电流在电感内阻上将产生较大损耗。

网友A:
APF有源电力滤波器主要应用场合:
1.变频设备的应用场合 随着技术的进步,变频设备大量应用于各类场合,变频设备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因此,这类场合是有源滤波器主要的目标市场之一。
2.不稳定负荷的应用场合 不稳定负荷不是有源滤波器的主要市场,但它是电力系统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不稳定的负荷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它们对电力系统产生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其它负荷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对于该类应用场合也应作为有源滤波器的主要市场方向之一。
3.钢铁厂:钢铁厂的电弧炉、轧钢机等是主要的谐波发生设备,且主要是冲击性负荷,对钢铁厂附近的其它负荷有很大影响。同时,谐波问题对钢铁厂无功补偿的影响很大,所以应以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同时处理作为目标。
4.有色冶金:有色冶金的负荷除电弧炉性质的负荷外,还由于采用直流湿法冶金而产生大量的直流成分。
5.港口机械:港机是大型的提升设备,一般都采用很大的变频器,因此是港口机械主要的谐波发生源,因此对于该类应用场合也应作为有源滤波器的市场方向之一。
6.电气化铁路:电气化铁路一般使用直流电机拖动,因此是一个市政方面的主要谐波源。根据现有上海、北京等地电气化铁路的运行情况,大多数系统都安装了滤波器。预计本产品可以达到电气铁路滤波器国产化的作用。  7.高精度自动化生产线 高精度自动化生产线本身不产生谐波,但是对于电能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在高精度自动化生产线的供电侧安装有源滤波器,以降低谐波对生产线的影响。
8.办公大楼、大型商业区等节能灯和空调集中场所:办公大楼、大型商业区等节能灯和空调集中场所的谐波情况也非常严重,治理方法宜采用集中治理方法,以节省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在网上抄的吗?    我都知道   我想知道核心部分。就是比较 计算 测量 结果 这部分。。。  就是单元控制部分!

网友A:
核心部分就是一个单片机,前端对电网谐波进行分析检测,然后驱动一个逆变器产生相应的负序谐波分量(就是与原来电网电源谐波相差180°波形的逆变电源)抵消电网电源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中国南北方这边的市场如何,做这个APF的南方居多吧!

网友B:
以前单位做这个。现在都是模块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