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今天遇到难题了 公司一台天车 16T\16T的   主钩 和副钩  单独使用的时候 重锤限位和断火限位 都骑作用 两钩一起按下(同时上升或下降)的时候 不管是重锤 还是断火(上限位与下限位)   都不起作用了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是哪里的故障    以前都没发现  最近天车出了次事故 老板要严查  才发现的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  都是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A:
这个估计要查线路啦,会不会原来维修的时候线路有改动呢

网友B:
天车关系安全生产的,肯定严查、、我没有试过,但是我恐高。不敢试,不好意思

网友C:
如果用的是吊按钮,干脆把按钮的上升、下降再次重复互锁,这样一来,即使上升与下降同时按下,也不会起作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厂商就只是进行单一控制?
一起动作时就走旁路了?

网友E:
这个一定要检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你的方案今天被领导驳回了表情  我也想简单点

网友F:
这样子的故障一定要排除,等闯祸后就晚了。

网友G:
把图纸传上来
我们这里不允许主副钩一起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图纸传上来
我们这里不允许主副钩一起动作
要有图纸 我还这么烦恼吗  这天车不知道改了多少回了

网友G:
那只能查线,自己动手划图纸了

网友H:
    有些电工查不出故障时为了应急或应付交差,常常用短接线跨过一些联锁及安全设施让天车动起来,你厂这台天车的故障应该属于这种现象,这就要仔细检查恢复线路了。

网友I:
估计是电路设计时产生了寄生回路,仔细查找电路图

网友J:
没有线路图纸,也说不清,你最好拍张线路实物照片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K:
支持11楼的意见。最好是重新整理线路,恢复原来的控制功能,才能根除这个故障。

网友L:
如果有图纸对照电路图查查看是设计的问题,还是维修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M:
    我估计是主钩与副钩的联锁不起作用,比如断电限位器就是靠一根连杆推动断电限位器的中心轴使其断电保护的,不知你的天车是不是这样,有时定位块位置偏移也会出现该故障。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N:
我不了解行车,可能说错。

按常理思考,单独时能够起作用,则一个是查电路图;
另一个是考虑主副钩同时动作时,是不是造成了某种影响,使得限位无法起作用,例如像16楼所说。

网友O:
你就顺着接触器的线圈往上查,相信很快就有结果的....

网友P:
把主副钩互锁起来吧,估计以前是互锁的被你们维修后改成不互锁了。

网友Q:
最讨厌没图纸了!我记性不好

网友R:
主副钩可以同时动作的吗?

网友S:
有2各方面考虑,并是我的疑问:
1-1、按常规接法,断火限位器用在断开电机的输入线的2相,你的吊车16T的,不知用到多少A的断火限位器,如果是在电机线上的,判读(要注意安全啊),手动人为推动其动作,再点动升降,看是否接线正确?(第一我推测就是断火限位接线错误)
1-2、由于单个钩动作有效,综合1、考虑,应是重锤控制回来起作用,保护了,但由于2个同时升降后失效分析,应该是升降控制接触线路更换过,(即原来的设计升降刚好相反)这有点牵强,但从以前维修经验看确有这方面的存在。
2-1、有些设计不太符合规定的,经常用断火限位器来作控制线路用(即当普通极限位用用于控制线路),这点想法是参考你说允许同时升降来分析的,(现已不允许2钩同时升降了,这种允许同时升降的线路已经不运用在新设备上运用),从这2点考虑这设备属于老式设计思路或老设备了。
2-2、如果按你所说,这重锤和断火限位器都在独立升降有效(在这种接线方式),那请关注2钩控制回路的公共端是是一处(一个回路上),(这一般是维修人为留下的错误比例较大),即同时按下按钮后互相供电了。刚好绕开了限位这里(即我们所说有旁路电路了)分析观点是按钮平时是开点,断开的,2同时按下,由于是2支路就会出现类似的设计错误的寄生电路了。这查起来要求思路缜密不能图快,从控制点一步步往接触器线圈端屡过去。
希望有帮助,有结果也希望告知下,很想知道结果。谢谢

网友T:
这个还真遇到过,不过我遇到的是用的凸轮控制器

网友U:
把线路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S:
有2各方面考虑,并是我的疑问:
1-1、按常规接法,断火限位器用在断开电机的输入线的2相,你的吊车16T的,不知用到多少A的断火限位器,如果是在电机线上的,判读(要注意安全啊),手动人为推动其动作,再点动升降,看是否接线正确?(第一我推测就是断火限位接线错误)
1-2、由于单个钩动作有效,综合1、考虑,应是重锤控制回来起作用,保护了,但由于2个同时升降后失效分析,应该是升降控制接触线路更换过,(即原来的设计升降刚好相反)这有点牵强,但从以前维修经验看确有这方面的存在。
2-1、有些设计不太符合规定的,经常用断火限位器来作控制线路用(即当普通极限位用用于控制线路),这点想法是参考你说允许同时升降来分析的,(现已不允许2钩同时升降了,这种允许同时升降的线路已经不运用在新设备上运用),从这2点考虑这设备属于老式设计思路或老设备了。
2-2、如果按你所说,这重锤和断火限位器都在独立升降有效(在这种接线方式),那请关注2钩控制回路的公共端是是一处(一个回路上),(这一般是维修人为留下的错误比例较大),即同时按下按钮后互相供电了。刚好绕开了限位这里(即我们所说有旁路电路了)分析观点是按钮平时是开点,断开的,2同时按下,由于是2支路就会出现类似的设计错误的寄生电路了。这查起来要求思路缜密不能图快,从控制点一步步往接触器线圈端屡过去。
希望有帮助,有结果也希望告知下,很想知道结果。谢谢
逆向思维强大

网友V:
如果没有改动过线路的话就请看看原来的设计图纸,正常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除非你特地这样设计

网友W:
回复 网友Q:
没有图纸,如果一直是一个人修还行,多个人维修就乱套了

网友X:
感觉23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Y:
控制回路有寄生回路了,楼主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对设备线路进行重新理顺,即方便后期维护,也同时提供楼主的技能水平。

网友Z:
没图纸确实比较烦人

网友AA:
主副钩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主副钩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动作?
我们这摇控器摇杆加联锁了,禁止主副钩一起动作

网友AB:
最好检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