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6):
1200一个CPU可以带几个模块呢,如果是八个,那么八个以上怎么办呢,有像S7-300那样的IM接口模块吗?

网友A:
好像限制就是8个,我也稍微看了手册

网友B:
非常多
可以走以太网通讯 几千点总有的

网友C:
点多用1500,1200毕竟是用于小型的控制

网友D:
看具体型号,有的一个都不能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扩展呢,用什么扩展模块吗

网友B:
在TIA界面中的网络组态就了解了

网友E:
这不还是看模块扩展吗,,,,

网友F:
1200就是点数不多的情况选的,点数较多的情况直接选1500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扩展呢,用什么扩展模块吗
直接使用本机自带的工业以太网通讯端口连接设备,其实就是一根8芯的网线,就像网吧的电脑一样,可以连接数量巨多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