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各位大师能分享一下威伦触摸屏的配方制作详细方法和宏指令实例,说明书上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一般情况也用不上,但是我最近做的案子就要设定产品的长度,其它不变,就要用到配方功能,以前没怎么用过,虽然做了这么久非标。网上的实例和视频也少,*宝上也少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A:
屏的配方不会,可以把配方数据做到PLC上

网友B:
就改一个长度 还要用到配方吗?直接在触摸屏上改不就完了?

网友C:
这个可以咨询一下,客服热线

网友D:
用索引寄存器做。

楼主:
索引寄存器做如何做?有没有实例,1609217202@qq.com谢谢

网友E:
官网有样例。

楼主:
官网说的太简单了,最少要出一个完整的例子才看得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官网说的太简单了,最少要出一个完整的例子才看得懂。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6289

难道这个你还觉得不完整,那要怎样才叫完整,这里面的配方用的就是宏指令。

网友G(2021-04-07):
威纶通触摸屏项目选单宏配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y4y1t7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