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早上好!三菱plc内部时钟通过触摸屏校正怎么搞?按照网上的教程又没搞成功。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d8013等等做为设定数修改

网友B:
呵呵;请认认真真真的查看关于TWR指令的详细说明;
当然,如果你有5DM 10DM 20DU等,在上面可以直接设PLC的时钟;

楼主:
能否贴个手画的图也行,谢谢!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参看下面截屏画面就会做了:
你在触摸屏把相应设定放入设定区,做一个按钮脉冲驱动写入即可,
顺便说一句:TMR是时间继电器,并不能对时钟进行操作
TMR可以说在任何PLC都是时间继电器的标志

网友D:
用寄存器触发下PLC的指令就好了,很简单

楼主:
写不进去

网友B:
需要先把时间写入到D10~D16内;
另外M10要接通才能写入;

楼主:
最好上个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早上好!三菱plc内部时钟通过触摸屏校正怎么搞?按照网上的教程又没搞成功。能否指点下?谢谢!

要灵活使用触摸屏的功能,触摸屏并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显示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不进去
大师:你先将你的需要更改的时间数据按照图片格式写入D10~D16,考虑到数据更改需要时间,你可以稍微将时间数值设置往后设置一点,然后脉冲驱动TWR指令即可。初学者还是多试就知道了

网友F:
楼主的时钟程序已经存在,他需要的是时间调整,并非写入时间,以下是分钟调整,M115、M116分别对应屏幕上的加减调整按钮。

根据三菱的规定,调整时,必须将M8015置于暂时停止,置停后才能写入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时钟程序已经存在,他需要的是时间调整,并非写入时间,以下是分钟调整,M115、M116分别对应屏幕上的加减调整按钮。

根据三菱的规定,调整时,必须将M8015置于暂时停止,置停后才能写入时间。

楼主根本不用在PLC内写程序,只要使用触摸屏的时刻通知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需要的时间调整,尽管三菱的时间频率误差非常小,但一年后、两年后,毕竟存在误差,此时就需要将误差进行校正。

楼主:
数字输入框要有效数字才可以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的时间调整,尽管三菱的时间频率误差非常小,但一年后、两年后,毕竟存在误差,此时就需要将误差进行校正。
三菱FX3GA的时钟误差好像较大,一年误差最大达到2天(当然不排除客户断电时间过长导致的误差,这个我没有办法检测)

楼主:
我们这边的plc断电几天就变成75年了,所以说在人机界面做按钮方便维修工校正时钟,不可能每次还抱个电脑去搞吧

网友G:
如果不参与控制,直接用HMI的内部时钟也可以。

楼主:
就是要参与控制的

网友H:
学习了,时间设置这块很少用,都是触摸屏上做过时间显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参与控制的

一般:只有很低端的型号的触摸屏才会使用在PLC编写程序的方式来调整时钟,原因在于很低端低端的触摸屏不带有电池,无法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持时钟。

大概在10年前,大家使用楼主的方法在PLC中编写程序来调整时钟,而现如今触摸屏都带有时钟和电池,几乎没有在PLC编写程序来调整时钟了。

触摸屏可以通过特殊继电器位来将触摸屏中的时钟写入PLC中的时钟寄存器了。

楼主:
噢,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参与控制的

一般:只有很低端的型号的触摸屏才会使用在PLC编写程序的方式来调整时钟,原因在于很低端低端的触摸屏不带有电池,无法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持时钟。

大概在10年前,大家使用楼主的方法在PLC中编写程序来调整时钟,而现如今触摸屏都带有时钟和电池,几乎没有在PLC编写程序来调整时钟了。

触摸屏可以通过特殊继电器位来将触摸屏中的时钟写入PLC中的时钟寄存器了。
因为电池便宜,现在大多数触摸屏都是自带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