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变频器采用标准u/f曲线,在低频情况下,比如4hz,负载接近额定值,那么它的启动转矩一般是多少呢?根据分析在4hz时的电压为30v  ,如果为满负载,则定子压降都快接近30v,那么它不会启动,因为扣除定子电阻压降后产生的磁通小,电磁转矩小,但是我书上说4hz时的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60%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转矩补偿功能。

网友B:
磁路饱和还是怎么!!!

网友C:
变频器采用脉宽调制技术。以输入380V为例母线DC530V,那么IGBT输出的脉冲幅度就应该是530V,4HZ时由于占空比平均值只有30V左右。

网友D:
变频器在基频以上的调速属于恒功率调速,基频以下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

网友E:
欧瑞E2000,0.5hz150%额定转矩,5%额定转速100%额定转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在基频以上的调速属于恒功率调速,基频以下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
在基频以下的低频区,为了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引起的低速时的转矩降低,可以使用变频器的转矩补偿功能,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

楼主:
假如不加转矩补偿那4hz能否启动带满负载?或者能否启的动吗?因为扣除定子压降后,用于产生磁通的自感电势很小,那产生的转矩就小。那书上说启动转矩能达到额定转矩的60%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负载很小算出来的,比如负载只有70%,假设满载为30v定子压降。而70%负载的定子压降为21v。额定压频比=(380-30)/50=7。
 (30-21)/4=2.25,2.25/7=0.32那就是说有效转矩为额定转矩的32%  而启动转矩一般为额定转矩的1.5倍左右即2.25*1.5=3.375,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 3.375/7=0.48。即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48%,那就是说启动转矩与负荷率有很大关系。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G:
4Hz,基本就算是低速运行了。如果是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4Hz是可以满转矩(电机额定转矩)运行或启动的。但标准的V/F控制不行。原因就是低速下的V是定值,达不到满励磁的转矩能力,只有人为把4Hz时的电压提高,除了达到满励磁电压,还要提供满转矩能力。就能实现楼主提出的满转矩输出了。

变频器的输出,有两个指标是可变化调节的,一个是改变电机的供电频率,一个是改变电机的供电电压。改变频率,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行转速;改变电压,就可以改变电机运行的驱动能力(电机的驱动转矩)。问题分开来看倒显得简单了。

交流异步电机,不能在堵转时提供连续的额定转矩,能提供连续堵转转矩为50%左右额定转矩,这个是通过实验得到的(电机轴锁死),没计算过。同样,标准的V/F控制,20Hz以后能达到电机的额定转矩,这也是通过实验得到的(两电机对拖),没计算过。

网友H:
讲的太专业了,学习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太专业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其实楼主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很专业的。为什么采用标准的V/F控制,在低频下输出转矩很小呢?这样的疑问谁都有过。电机的恒转矩特性,在交流异步电机调速时,低速段是不能实现的。有些问题,用试验的办法,就可以验证其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楼主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很专业的。为什么采用标准的V/F控制,在低频下输出转矩很小呢?这样的疑问谁都有过。电机的恒转矩特性,在交流异步电机调速时,低速段是不能实现的。有些问题,用试验的办法,就可以验证其正确性。
谢谢朋友讲解,启动转矩是否与负载有关系?昨天做试验:有一个恒转矩负载,没有用低频转矩提升时,从0hz启动,结果不能启动,然后把启动频率往上升,升到10hz就可以启动了,然后把负载减小为额定负载的30%左右,启动频率在5hz就可以启动了。把负载调大为10hz启动时的频率时,把启动频率减小为0,加大低频转矩后慢慢加,最后电机带负载后在1hz都能转了。就是说启动频率与转矩提升怎么设置?个人分析假如负载重需要慢速启动那么就应该设低频提升,如果对低速没有多大规定且负载轻,那可以用把启动频率提高,但不能提的太高,否则电流大容易跳闸。
  在低频状态下的启动转矩是否与负载轻重有关?个人分析有很大关系,主要是定子压降引起的
   以上分析不知正确否?特别是启动转矩与负载轻重关系。以及启动频率与低频提升关系

网友G:
实验做的不错呦。点赞一下。

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在低频下的转矩输出,与负载有直接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一定是。毋庸置疑。

交流异步电机在低频下保持额定转矩的条件是,变频器输出电压能达到电机额定电流,但是,在低频下,电机电流很难保证额定电流维持不变,一旦滑过截至转矩电流,就变成了颠覆电流。这是不允许的。从电机的自然特性曲线,也能看到低频下电机电流的变化轨迹。所以,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尽量不要在低频下连续运行。这个区域是他的软肋,弱项。如果非要低速下连续运行,要么加变速箱,呀么采用同步电机(低速大转矩专用的)。

网友J:
非常好的问题,之前和英威腾的工程师探讨过这个问题,矢量控制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实验做的不错呦。点赞一下。

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在低频下的转矩输出,与负载有直接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一定是。毋庸置疑。

交流异步电机在低频下保持额定转矩的条件是,变频器输出电压能达到电机额定电流,但是,在低频下,电机电流很难保证额定电流维持不变,一旦滑过截至转矩电流,就变成了颠覆电流。这是不允许的。从电机的自然特性曲线,也能看到低频下电机电流的变化轨迹。所以,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尽量不要在低频下连续运行。这个区域是他的软肋,弱项。如果非要低速下连续运行,要么加变速箱,呀么采用同步电机(低速大转矩专用的)。

个见,仅供参考。
说的真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非常好的问题,之前和英威腾的工程师探讨过这个问题,矢量控制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矢量控制,DTC直接转矩控制,能改善交流异步电机的低频特性,
但达不到额定转矩的连续堵转。同步电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