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如图所示,点击程序块中的程序就会提示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也上网搜寻过此类的解决方案,使用授权软件也授权过了,再次打开还是这个样子表情。。。。急等大神们给个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授权肯定有问题
没有授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授权肯定有问题
没有授权成功!
授权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的办法是:打开电脑的“管理”工具>“服务于应用程序”双击“服务”>找到“Automation Licensi Manager Service”双击更改启动类型为“自动”。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手动”的时候每次用,都得自己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C:
估计是系统优化导致的吧

网友D:
授权卸载在重新安装

网友E:
我很好奇,这帖子怎么没删。我上次闪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