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安川H1000上电报UV1故障,断电后等几分钟再送电就恢复正常,有事要断电上电好几次才行。这样的情况遇到好多次,很是无奈,不知道究竟啥原因。雨天受潮的可能性有吗?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机房内有3台变频器同时运行,只有1台报故障。且机房内有风机,也在运行,到底湿度影响的概率有多少?谁来解答

网友A:
  这是主回路欠电压故障。我觉得与受潮的关系不太大。主要原因如下:
  一、输入电源接线端子接触不良。
  二、整流桥故障。
  三、充电接触器未吸合或触点接触不良。
  四、主回路淲波电容容量变小。
  五、输入三相电压波动,有时出现电压过低的现象。
  六、电压检测电路故障,电气元件性能变化或损坏。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