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我是win10系统  装的win7虚拟机    博途用了一段时间  PG/PC接口协议丢失    应该怎么找回啊  求大神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看看可不可以呢!!!

网友B:
可以这样,前阵子因为需要用TIAV13将系统改成了WIN7 X64旗舰版,发现安装了200的编程软件后在PG/PC下没有MircoWinc接口,无法与PLC通讯,多次重装编程软件仍无法解决.后在网上搜得可以通过命令行方式重新加载所有接口.运行"%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后PG/PC终于出现了MircoWIN接口!据说这也可以解决没有PPI协议的问题.有这问题的可以试下
或许需要一个小小的补丁,详情请参见下面附件

网友C:
我有点经验,安装TIA前线安装独立的STEP7 5.5最新版。然后再安装TIA不然你的老通讯卡不能识别找不到驱动,哪怕你安装TIA后再安装STEP7也不行,而且还得重新安装系统从头开始先安装STEP7.

楼主:
我试了  可是还是看不见   虚拟机里的博途也重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  我的虚拟机之前是可以看见那几个协议的      就是调试了两台设备后  协议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 刚试过了   可还是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过了   可是还是 没有和HMI通信的那个协议

楼主:
现在是的PN/IE协议只有这个

楼主:
PN/IE协议只有这个

网友C:
你既然是玩工控的用什么WIN10嘛,直接装xp和win7.你准备分两个盘一个装xp一个装win7.现在有的新软件xp装不了。注意先安装xp再安装win7.这样启动就有两个选项提示你进入哪个系统。注意如果是正常安装的话你进入哪个系统那么哪个系统所在的盘就被标识成C盘。你是不是需要profibus连接?用的CP5611或者CP5512那种卡?如果是这样先安装step7.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安装西门子软件是有顺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顺序啊  我先装的wincc  然后step7  之后装的是sp1
完事了  装的300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是公司新买的电脑只能装win8以上系统  我问过供应商  也说装不了win7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能装个win7的虚拟机   然后装的博图和300的软件   开始有PCL  GBE那个协议  可以和PLC1200还有HMITP1200通信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  协议没了

楼主:
就是
这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