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7):
矢量运行还要设电机参数,很麻烦。想问一下设成矢量运行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
低速扭矩不受影响。

网友B:
普通的变频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马达的旋转速度,当马达的旋转速度调节到二分之一或者更加低速的时候,马达的功率只能是工频运行的一半左右,也就是马达的输出驱动力矩也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

这个在轻载的驱动系统里面倒无所谓,但是在重载的驱动系统里面,有可能导致马达输出的驱动力矩不足导致堵转,烧毁马达线圈和变频器模组。携带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

网友C:
电机在低速时速度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变频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马达的旋转速度,当马达的旋转速度调节到二分之一或者更加低速的时候,马达的功率只能是工频运行的一半左右,也就是马达的输出驱动力矩也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

这个在轻载的驱动系统里面倒无所谓,但是在重载的驱动系统里面,有可能导致马达输出的驱动力矩不足导致堵转,烧毁马达线圈和变频器模组。携带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

是不是如果负载很重,就要用矢量模式?

网友D:
低速不能转的,矢量运行可以转起来。

网友E:
在低频率的时候,能给电机较大的转矩,电机运转不会故障

网友F:
起重提升就用矢量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变频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马达的旋转速度,当马达的旋转速度调节到二分之一或者更加低速的时候,马达的功率只能是工频运行的一半左右,也就是马达的输出驱动力矩也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

这个在轻载的驱动系统里面倒无所谓,但是在重载的驱动系统里面,有可能导致马达输出的驱动力矩不足导致堵转,烧毁马达线圈和变频器模组。携带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

是不是如果负载很重,就要用矢量模式?
必须购买和使用携带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这种变频器比普通的没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造价稍微昂贵一点。

楼主: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矢量模式了,不过要在参数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