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变频器接电机后,中间是否需要热保护继电器?

网友A:
许多的变频器,都具备电机热过载保护功能。只要是参数设置合理,电机的等效模型建立准确,热保护很安全,灵敏。关键是看明白变频器的功能说明,是否包括了电机的热保护功能。只要有,没必要加电机热过载保护器。

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多机并联传动,n个电机同时用一个变频器驱动,这种情况,每个电机的保护都要有。不能省略。

网友B:
如果一对一,那么变频器参数设置合理,没必要加,当然如果一拖几或有工频/变频切换的话还是要加的;

网友C:
单台负载由变频提供保护,前提是正确设置参数。

网友D:
一拖多,且同时运行需要,如果一对一就不用了
但最近遇到个怪事,一台5.5KW三菱变频带动一台5.5KW电机,变频额定电流17A,电机额定电流15A,设备遇到故障电流18A,变频器竟然没报警,参数设定是16A

网友E:
三菱电流过载有设置好几个地方吧,会不会没设置好呢

网友F:
应该不用吧

网友G:
一拖多,是要的

网友H:
不需要的。

网友I:
一拖一的话没必要,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够用的

网友J:
变频器的热过载保护功能比常用的热继电器要好得多,当然前提要输入正确的电机参数。

网友K:
不需要了,变频器保护的项目多,

楼主:
工控平台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