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请教三菱触摸屏里做的组合按钮怎样分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三菱触摸屏里做的组合按钮怎样分开?谢谢!

编辑——取消组合,然后选中要编辑的元件。

修改完后选择所有要组合的元件,编辑——组合。

楼主:
三菱屏里做的开关里有好几个地址,有画面切换的,有指示灯的地址等,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但又不像是组合元件,无法取消组合,是灰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屏里做的开关里有好几个地址,有画面切换的,有指示灯的地址等,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但又不像是组合元件,无法取消组合,是灰色的

上传你的项目文件并用截图说明一下是哪个元件。

楼主:
目前电脑无网络,无法上传

楼主:
晚上我拍图片上传,你有qq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电脑无网络,无法上传
手机也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建议您上传您的项目。

如果您需要保密项目,您可以就新建项目并放置该元件然后上传您的项目。

如果您无法上传,那么无法对您的问题提供更多的帮助了。

楼主:
问过三菱的技术,这是多功能按钮,无法拆开的

网友D:
多功能开关,就是在元件中选择“开关”,双击设置属性,可以追加设置多个功能。

楼主:
晚上去试下

网友E:
你把几个元件做成相同尺寸,然后重叠起来行不?

楼主:
那倒是没试过,不过用上面的方法蛮好,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实现多个功能

网友F:
你想删除哪一个软元件或者功能,鼠标左键点一下,再点删除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动作追加的功能,点击触摸屏按钮,按钮上的所有软元件动作。希望没说错,我就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F:
貌似你这是台绕线机啊?哈哈,以前我就做过绕线机,纠偏,张力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