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请教一下s7-1200 PROFINET通讯如何使用,我使用的软件是V13,听说要单独安装一个GSDML文件,但是没有找到GSDML这个文件在哪里,装上后还需要在设定什么吗?请教一下。

网友A:
你要跟什么东西通讯呢?

楼主:
跟KESTLER的压机通讯

网友B:
去这个设备的官网下载

网友C:
下下来,打开PORTAL,点 选项——设备描述(GSD)——安装你下那个GSD就可以用了。组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安装的GSD都在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里边。

最简单的方法:找一个有这个设备的项目程序,直接打开,PORTAL会自己安装缺少的GS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我了解了。

楼主:
有另外一个疑点想请教一下,我添加外部通讯设备并自动分配好IO后,输入输入起始地址都是256,(字节为单位)接着我应该怎么定义变量?和IO一样byte就定义%IB256,  BOOL就%I256.0?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