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哪位师傅能详细说说,用组态王能实现DCS功能吗?

网友A:
DCS是控制系统吧,和PLC一样

网友B:
不一样,组态王只能使用于小型的控制系统中,而DCS则是常用于大型的控制系统中,两者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系统的IO点数的数量,DCS系统可以连接几万点的IO控制系统,而组态王顶多几百上千点。

楼主:
组态王可以用普通电脑吗?这个做完后是一个软件,能独立安装吗?

网友C:
组态王和PLC组合,能实现DCS的部分功能,DCS系统和PLC加上位机软件系统,现在最主要区别应该是在冗余功能上吧,其他方面界限越来越模糊。

网友D:
个人的理解是DCS是一套总体解决方案,包括软硬件,同时跟行业也密切相关。组态王是上位机的通用组态软件,是纯软件的东西。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有运行包安装,不必全部安装整个软件,在普通电脑上也可以用,但现场环境比较恶劣的话估计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组态王只能使用于小型的控制系统中,而DCS则是常用于大型的控制系统中,两者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系统的IO点数的数量,DCS系统可以连接几万点的IO控制系统,而组态王顶多几百上千点。
组态王也有无限点

网友F:
组态王可以说是国产的DCS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态王可以用普通电脑吗?这个做完后是一个软件,能独立安装吗?
工厂的工业控制设备上,一般都是要求使用工业计算机的。工业计算机和普通电脑价格差异巨大;普通电脑对比工业电脑,稳定性能不足。
其实很多工厂的情况,都是拿家用电脑来当工业电脑使用,顶多个一年半载就更换一台崭新的电脑。而真正的工业电脑,用个10年二十年都不是问题。

网友G(2017-03-17):
组态王是主要是属于上位软件系统的监控,dcs是对这个大型工程的实施方案包括软硬件,是个系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