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近日我厂想利用闲置多年的一台FRN11G11S-4CX变频器对一台台钻进行改造。采用面板控制 ,但开始启动就报OH2故障,使得变频器无法启动。凭经验 ,检查了散热正常,接线正常,无短路现象 ,更无过载现象 ,不知是何故了。

网友A:
查一下冷却风扇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看风扇转不,要不测温电阻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风扇转不,要不测温电阻有问题
大多数是前排的风扇有问题,前排的三根线风扇是带电流检测的,如不转就会超温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风扇转不,要不测温电阻有问题
大多数是前排的风扇有问题,前排的三根线风扇是带电流检测的,如不转就会超温报警

可是经查前面的两个风扇都是转的呀。

网友C:
  这种机子没有搞过,安川G7的机子有三个风扇,两个在下面,是两线风扇,中间还有一个小的三线风扇。不知这台富士的机子是不是这种情况,若有,请看看这个三线风扇的插头是不是插好了。

楼主:
苍天呀,大地呀,什么情况,有人动过 呀!启动数据确认检查功能代码E01~~E09赋值情况 ,原来其中E01已设定为 9 ,但并没有外部接线 ,故报了OH2故障,启动数据设定功能 将其改为初始值0,OH2故障就没了。
将F01频率和F02操作全部设定为面板功能 ,按下向上键 ,设定运行频率 ,再按下FWD键 ,电机成功启动。

楼主:
问题是在各位朋友们的启发下解决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热情回复!

网友C:
   准备启用旧机子时最好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再根据自己的工况重新设定,这样就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了。

楼主:
对,说的是啊

网友B:
应该看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