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

楼主(2017-01-08):
之前没有安装过西门子软件,这几天有个项目要用到西门子,可是安装西门子软件怎么出现这个,请大师指导

网友A:
我安装的时候就是一直提醒我要关机重启好几次

楼主:
还有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的时候就是一直提醒我要关机重启好几次
还得重启几次,我都重启3次了,,

网友B:
没看明白,换个安装包

楼主:
就是,,换的安装包就可以了

网友C:
有可能你下载的软件包有问题,重新下载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你下载的软件包有问题,重新下载一个试一试。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安装包的问题

网友D:
这是英文版,现在我按装的是SP9的了。要设置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英文版,现在我按装的是SP9的了。要设置中文
你设置中文了没有吗!!

网友D:
一直提示,一直确认,等7分钟左右才装完,后设置中文。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啊

网友E:
先安装4.0 然后安装SP9等等升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