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线圈电源DC0v.拔下继电器常开点不通,插到底座上常开点测量导通,这是什么情况,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分割线
感谢版主的置顶,之前问题描述的有的模糊,我在重新描述一下。我现在是用的是魏德米勒DRM5700024LT的继电器,注意是带T的,及待测试杆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常开点是用到一台三菱变频器的正传接点上面的。继电器线圈靠西门子300PLC来直接驱动。当时的情况是设备正在运转中。这台本该只能点动才可运转的变频器因为这个继电器的接点导通了,致使变频器持续运作,造成设备异常。当时继电器插在底座上面测量时导通的,拆下来测量A接点不通。没有拆线。然后直接换了一个继电器,在量就就好了。因为生产比较紧急,事后才去测量线圈,发现是OV。我的计划是1.更换PLC 驱动点,2.更换继电器,不带测试杆的 3.更换底座

楼主:
继电器线圈未得电,接点竟然导通?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继电器,有电磁干扰?

网友B:
座有问题 或者接错线 无非这些

网友C:
线圈两端有无电压(哦,已说明0V),常闭点是否不通;
继电器拔下来时,座子上对应的两点是否通。

网友D:
其它回路

网友E:
继电器是依靠电磁铁的机械动作推动金属触点接通的,所以一旦机械动作组件出现故障,没有给线圈提供电能也能导致金属触点互相导通。

网友F:
不是底座有问题就是继电器有问题,或者跳线挑错了

网友G:
如果你测的点是常开点确定没有错。哪就要把接在上面的线拆了,以免其它回路形成。

网友H:
8楼说的对,应该将线拆下,确认是否存在外围电路有线圈,还是底座本身有问题。

网友I:
可以插上量一下线圈电压

网友J:
判断是座还是其它回路问题应该说难不住你吧

网友K:
每个都这样还是就一个呢

网友L:
线拆了量看看,再拔下来量量。

网友M:
1、环境是否潮湿
2、触电有损坏的
3、看看触电电压,有时是感应电
我分析的,仅供参考

网友N:
可能是你的触点与其他触点并联(可能不止一个),此时即使你的触点没动作,整个电路仍然是导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测的点是常开点确定没有错。哪就要把接在上面的线拆了,以免其它回路形成。
说得对,把线解掉测量

网友P:
不是测到常闭上了,就是触点粘上了,还有其他原因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线圈两端有无电压(哦,已说明0V),常闭点是否不通;
继电器拔下来时,座子上对应的两点是否通。

网友R:
是感应电导致的

网友S:
底座问题有短路了

网友T:
直接换一个中继看看怎么样,好了就是中继故障,想这么多,头疼

网友U:
应该是线路的线接通了,把线拆了测,因为没有电,拔了测正常,说明继电器是好的,插上测有,但你表明没有电,可以肯定是线路制成的

网友V:
你的继电器是透明壳壳,直接看触点状态即可;
如果继电器正常:线路接错或者其余地方短路导致;

网友W:
我遇到过一例是继电器底座受潮短路,将继电器拔了还是导通的,最后更换了继电器底座后才正常。

网友X:
用排除法,测底座上通不,如不通可能电源有感应电,你万用表测不到而已。

网友Y:
可能是感应电,也可能是底座短路了

网友Z:
当你拔下继电器再量底座,发现还是通的,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没有,逃命去吧
上边很多网友提出了多种可能,外电路作用最大

你只说继电器没得电,并没提系统是不是上电
如果继电器没得电,而被控器件工作,那才与继电器这块有关。

万用表这时不可信(测继电器触点)

网友AA:
继电器头有问题,拔下继电器,常开点不通,插上导通。换个继电器头试下

网友AB:
1要么是常闭触点,2要么有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这一个,拔下来测量,是不通的。装上测量导通的。当时情况紧急等着生产,没有测量其余几个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T:
换一个是好的,主要是要有异常报告出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了。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应该没问题,我现在怀疑PLC驱动点有问题,打算在停机换个点
拔下来测量,常开是是不通的。装上测量导通的。当时情况紧急等着生产,没有测量其余几个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C:
不是,我分解开了,里面干净的很。

网友AD:
可能是触点溶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拆下来了。里面好的很。而且这个接点单单是用在变频器运转的。没有电流。

网友AE:
换继电器试试,然后换头和坐分别试试看吧

网友AF:
经看图片 是接的常闭点。并不是接的常开点。完毕。

网友T:
回复 楼主:
换一个新的就好了,报告不久简单了,就写“中间继电器坏了”就行了,还要分析原理吗

网友AG:
建议楼主可以将这个拆下的继电器找个底座安装试一下,如果多次试没问题,设备又对停机敏感,就直接换PLC点和底座吧。有时确实很像弄明白到底是何处出了问题,但实际生产往往不允许在线测试。

网友AH:
换底座没问题那就是底座的问题呗 多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常开

网友AI:
这是只有一种可能,继电器触点卡死了,你把下来震动下就好了啊。。。。。

网友AJ:
触电粘了吧

网友AK:
换过元件就好了,那就是元件本身有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