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我知道 ,并网时,站用电量(设备、办公及生活用电)一般是用站内发电量与站内上网电量的差,离网后,站内用电是由线路向电站反向送电(购网电量)提供的。
那么每天的站用电量是否是这两个电量指标的和呢?

网友A:
确实应该是这样,有相关的智能电量计量仪表进行准确的计量输入电能和输出电能的数值的。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申请,有相应的安装位置及房产证明,通过后电表这些都是由电力公司来安装调试的;

楼主(2017-12-19):
实际上我觉得在不发电时,比如在黑天或阴天的时候,因关口表能计量反向和正向电量,所以站内用电是不难计量的,但是在正常发电运行中,站内用电就不好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