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3请教

楼主(2017-01-08):
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玩过VS2013这款软件的,这款软件能不能做modbus通讯,可以的话 该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玩过VS2013这款软件的,这款软件能不能做modbus通讯,可以的话 该怎么弄呢?

可以,和以往的编程并没有什么不同,串口类,写个CRC校验程序(Modbus手册上C语言的那个抄抄)就可以了。

在.NET编程中,你仍然可以使用早期的MSComm通信控件,但是建议你使用SerialPort类。当然,如果使用ModbusTCP的话,待你会用串口通讯后再做讨论。

网友B:
我用的版本还是VS2010,使用SerialPort类编制MODBUS串口通讯,很简单。

楼主:
刚一直没时间,现在我试试,第一次搞这个。。不懂得地方还请帮忙哈

楼主:
折腾半天,只找到serialport1。。。这软件是真的不懂啊,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
1,上图所示,port1通讯格式应该是9600,n,8,1.但是在哪里设置他为modbus协议呢?
2,我想用他和PLC进行通讯,比方说是设置D0和M0,PLC手册上是有他的modbus地址的。是否需要额外的参数补偿呢?另外,这个按钮(或者数字寄存器),在VS2013中运用的是哪几个功能键呢?

望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C:
1、你如果需要直接作为Modbus,你需要安装第三方控件,否则你需要自己依据Modbus协议来排列你要发送的数据并计算CRC校验码,然后发送。接收也一样,一切需要自己编程解决。
2、画面精美不是VS的强项,你只能做个普通的画面,例如,放置一个Edit控件用户数据的显示输入。同样要实现如同组态软件中的精美控件的话,你也需要第三方控件。
3、第三方控件有免费或者收费,有无所谓用户盗版和用户一盗版就法庭见的,所以请自己甄别使用。

网友D:
网上百度一下,VC++ MODBUS 或者MFC MODBUS 很多很详细!

网友E:
VS太大,想装VC6.0,但我的WIN7装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VS太大,想装VC6.0,但我的WIN7装不上

你可以只安装VS中的VC而不去安装VB,C#以及跨平台的一些特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可以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择?

VC6之前也包含在VS6里。你可以在安装时选择安装内容。

另外建议使用VS的社区版,只需要免费注册的微软邮箱就可以激活,功能相当于专业版,版权风险相对较小。

网友F:
VS是C#和C++之类的IDE吧

网友G:
刚学习.NET的新人表示学习了